VS上位机如何实现如下功能?

楼主:
求大神指导,VS上位机实现

网友A(2023-05-23):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啊,我固定前面五组数组, 改变倒数第二组数据,随文字的改变而改变,最后一组是前面6组的总和, ...

没懂难点在哪,你有一个数组了,直接一个for循环,
byte[] buf = new byte[7];
for(index=1; index<6;index++)
{
    buf[6] = buf[6] + buf[index];
}
这样算一下就有和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建一个发送数组,先把文本转换成16进制,
存入数组,然后计算校验,填入数组最后一位,
最终发送这个数组

是这样的啊,我固定前面五组数组, 改变倒数第二组数据,随文字的改变而改变,最后一组是前面6组的总和,实现有点难哦 ,大神 ,求助一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好做也要做,你现在做到哪一步,被什么问题给卡住了?如果什么都不做,也不会有人帮你。

我单击按钮,前面五组16进制是固定的  不会改变,文字输入会改变倒数2个16进制数制,倒数是前面6组的总和,换算不出来啊,如果是固定的我会 大神有办法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文本框随便输入数字,鼠标单击设置电机位置,串口就反馈对应16进制,倒数第二位为文字数字,最后一位为前 ...

不好做也要做,你现在做到哪一步,被什么问题给卡住了?如果什么都不做,也不会有人帮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找个开源的串口助手改改就行了,别告诉我你什么都没做。

文本框随便输入数字,鼠标单击设置电机位置,串口就反馈对应16进制,倒数第二位为文字数字,最后一位为前面总和,  代码那有这么好实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建一个发送数组,先把文本转换成16进制,
存入数组,然后计算校验,填入数组最后一位,
最终发送这个数组

文本框随便输入数字,鼠标单击设置电机位置,串口就反馈对应16进制,倒数第二位为文字数字,最后一位为前面总和,  代码那有这么好实现啊

网友C:
建一个发送数组,先把文本转换成16进制,
存入数组,然后计算校验,填入数组最后一位,
最终发送这个数组

网友E:
连接你的电脑用开源的串口助手进行改进就能实现你要的功能了

网友D:
找个开源的串口助手改改就行了,别告诉我你什么都没做。

网友F:
vs里面有box组件,lable组件,串口组件等,可以实现你说的功能啊

网友B:
实现没有办法 ,跪求大神解答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