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20V整流电路的几点疑问

楼主(2023-05-20):
大家好,

弄了一个别人的板子想研究下220V整流电路,虽然说网上有很多电路图,无非就是220V交流输入,用4颗二极管搭成整流桥加滤波电容输出,由于本人模拟电路非常差,所有还是有很多细节的东西没有理解。

有如下几点疑问:

1,我看到板子上变压器输出值是10.7V,这个10.7V指的是RMS还是交流输出的最大值(正弦波的波峰波谷)?
2,我现在的需求是,我需要一个5V直流和12V直流,5V直流供给单片机使用,12V直流给继电器使用,变压器输出的电压经过整流+滤波后得到12V直流电,这个直流电分两路,一路给到DCDC芯片(DCDC芯片输入电压很宽,8V~35V)降压到5V给单片机使用,另一路直接接到12V继电器,那我应该选用输出为多少伏电压的变压器?

3,我自己研究了一下,我是不是需要选择输出为9V左右的变压器?9V整流后交流变成的直流为9x1.414=12.7V,不知道这样计算对不对?其实产生5V直流都好说,因为DCDC输入电压很宽,无所谓,但是12V直接给到继电器使用的话,如果得到的电压高于12V,长期使用可能会损坏继电器线圈,低于12V的话不知道能不能启动继电器?比如11点几伏,因为我发现用变压器整流得到的电压很难达到精确12V,要不就是稍稍低于12V,要不就是高于12V。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4,我买的这个板子(如下手绘图),我看了一下,变压器输出10.7V,他也是这么用的,一路给7805得到5V,一路直接给到12V继电器,10.7V整流成直流是15V,我不明白他是怎么能直接接到12V继电器的?我看到滤波电容输出后他接了一个二极管(D4),就算有0.7V压降,给到继电器也还有14.3V,长期使用继电器线圈不坏吗?不知道他这个二极管在这里是干嘛用的?

以上疑问有大神能解答下吗?特别是12V继电器怎么能用变压直接给他安全的供电,谢谢

变压器输出电压

变压器输出电压

网友A:
没什么问题,继电器比你想象的皮实多了。

网友B:
1.变压器输出10.7V是有效值。
2.按上面输出10.7V是不错的选择,不过这变压器是定制的。
3.市场通用变压器规格中相近的是9V、12V。12V继电器的工作电压适应范围较宽,只要使用环境市电电压不是过低,9V变压器能够满足这个电路使用。12V变压器也不会损坏继电器线圈,两者之间建议选用12V可靠些。
4.图中整流滤波后电压15.1V-2.1V=13V。整流管上的压降3*0.7=2.1V。D4在这种电路中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变压器输出10.7V是有效值。
2.按上面输出10.7V是不错的选择,不过这变压器是定制的。
3.市场通用变压器 ...

感谢详尽的的回复,如果使用12V变压器,整流滤波后得到的直流电压大概是14.8V,因为不知道市电电压是否会波动,如果有较大波动,比如市电电压升高,导致变压器输出电压高于12V,那么得到的整流值也大于14.8V,如果超过了继电器的最大线圈耐受电压,会不会对线圈造成损坏?有无必要加个稳压器后再给继电器供电?比如加个7812之类,求教。

网友C:
楼主既然不懂变压器就不要选变压器,直接选220V转12V开关电源就好,再加一个7805给单片机供电就好,不懂得东西不要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既然不懂变压器就不要选变压器,直接选220V转12V开关电源就好,再加一个7805给单片机供电就好,不懂得 ...

选过AC-DC的开关电源,但是找到的输出电流都非常小,我板子上除了单片机还有其他一些器件,总共需要1.2A左右的输出电流,我没找到这样的开关电源芯片,你有好的推荐吗?感谢

网友C:
12V开关电源是最常用的,多少A电流都有,楼主选3A的比较合适。下面是某一个宝随便搜索的: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开关电源是最常用的,多少A电流都有,楼主选3A的比较合适。

谢谢你发的衔接,但是对我不太适用,我的应用主要是要把电源部分做到PCB上的,你发的是适配器。我们的应用是220V两根零线火线直接接到板子上的,所以板子上需要做好AC-DC电路。我决定还是按照wulin的建议,直接用12V变压器来做了。

网友D:
1、继电器多为一个电磁铁,
加的电压大吸力就大,触点上的压力就大,接触好,导通压降小。
加的电压大吸力就小,吸不上的时间,也就断开了。
12V是额定电压,9V也能吸得住,20V更能吸得住!7V就说不准了。当以产品规格书上说明为准。
不过电压太大,线圈耗电大,温度高,易坏,这也与使用环境有关。
2、为了省电,可以用14V吸合继电器,吸后后改用10V保持,因为吸合后电磁铁动间隔小了,吸合电流就不需要很大了。这是一个应用的技巧。在这里说说,是告诉你不要把12V看得很重,应用时,是可以在12V附近灵活机动的。
3、如果仅给继电器供电,整流后的脉动直流是可以直接使用的,无需加电容滤波。因为脉动的连续欠压时间不超过几ms,吸合的继电器在几ms内,是不可能弹回的。其实,线圈的电感本身就是很好的滤波元件。
4、电网是存在用电的高、低峰的、还有传输距离的长、短……,这些都是电压不稳定的因素,通常需要考虑+-15%变化量。以12V为例,约为10-14V。
5、保险起见,12V最好也加控压措施。如:稳压至12V、PWM控压至等效12V、常压(10-14V)吸合低压保持(降15%)。
举一实例:公交车上空压机的24V电磁阀(与继电器同理)常常线圈烧焦。原因,阀口环境温度高,长期工作电压在28左右(24V的电瓶,车辆运行时充电电压>>24V)。
改进:改通断控制为PWM控制,即采用5:6的占空比来给继电器降压(当然占空比是可调的)。后来就线圈很少坏了。

网友D:
建议:用ACDC 220VAC/12DC + 12DC/5VDC或线性5V,即可。
如果5V电流小,就用一个7805解决问题。

网友E:
继电器只要达到开通电流就可以打开、  标了电压是因为在该内阻下 需要的最小电压接近这么大才能达到开通电流。 所以电压稍微超一点没事。 离继电器的极限电流还远。 只是发热稍大一点点。 实在嫌这点发热对寿命的影响 可以串个电阻帮忙分担一下

网友F:
继电器没有频繁动作的话,也可以使用磁保持继电器,继电器只在吸合的瞬间通电,那就不怕长时间高电压造成继电器线圈发热了;继电器数量少的话,也可以选用5V工作电压的和单片机共用5V,这样就不需要12V的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