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STC12C5A60S2单片机的模型和库吗?

楼主(2023-05-21):
因为要用STC12C5A60S2绘制原理图,但是proteus和AD 中都没找到该芯片,在相关的器件模型下载网站上也没找到,有友友可以给我分享吗,急用

网友A:
只要不是用于仿真,随便选一个(自己画也行)与所用芯片引脚数相同的其它器件改名代替画原理图,不会影响后期制作PCB。

网友B:
去立创商城下载一个就行了

网友C:
可以直接用51的库, 软件代码都一样的.软件调试通过之后,针对STC12C5A60S2增加一些硬件功能, 做很小的调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