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很详细的单片机红外循迹智能小车程序

楼主(2023-05-21):
#include <reg52.h>                                  //包含51单片机相关的头文件

#define bint    unsigned int                          //重定义无符号整数类型
#define char   unsigned char                         //重定义无符号字符类型

char code  Roadshow[]={0x03,0x9F,0x25,0x0D,0x99,  //定义数码管显示数据
                            0x49,0x41,0x1F,0x01,0x19};//0,1,2,3,4,5,6,7,8,9

char code  Recitative[]={0x07,0x0A,0x1B,0x1F,0x0C,0x0D,0x0E,0x00,0x0F,0x19};

char IRCOM[7];

static unsigned int Led Flash;                         //定义闪动频率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Run Flag=0;                              //定义运行标志位
bit Enable Light=0;                                    //定义指示灯使能位
/***********完成基本数据变量定义**************/
bit S1State=P1^0;                                    //定义S1状态标志位
bit S2State=P1^1;                                    //定义S2状态标志位
bit B1State=P1^2;                                    //定义B1状态标志位
bit Instate=P1^3;                                    //定义IR状态标志位
bit Understate=P1^4;                               //定义运行停止标志位
bit Attestation=P1^5;                                //定义Frontier状态标志位
bit Interstate=P1^6;                                //定义Lefter状态标志位
bit Rightist=P1^7;                               //定义Rightist状态标志位
/*************完成状态指示灯定义*************/
bit S1=P3^2;                                         //定义S1按键端口
bit S2=P3^4;                                         //定义S2按键端口
/*************完成按键端口的定义*************/
bit Left Led=P2^0;                                    //定义前方左侧指示灯端口
bit Right Led=P0^7;                                   //定义前方右侧指示灯端口
/*************完成前方指示灯端口定义*********/
bit Lefter=P3^5;                                     //定义前方左侧红外探头
bit Right=P3^6;                                    //定义前主右侧红外探头
bit Frontier=P3^7;                                     //定义正前方红外探头
/*************完成红外探头端口定义***********/
bit M1A=P0^0;                                        //定义电机1正向端口
bit M1B=P0^1;                                        //定义电机1反向端口
bit M2A=P0^2;                                        //定义电机2正向端口
bit M2B=P0^3;                                        //定义电机2反向端口
/*************完成电机端口定义***************/
bit B1=P0^4;                                         //定义话筒传感器端口
bit RL1=P0^5;                                        //定义光敏电阻端口
bit SB1=P0^6;                                        //定义蜂鸣端口
/*********完成话筒,光敏电阻,蜂鸣器.端口定义**/
bit IRIN=P3^3;                                       //定义红外接收端口
/*********完成红外接收端口的定义*************/
#define Shortstop P2                                   //定义数码管显示端口

extern void Control(char Archetype);                //声明小车控制子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0.14mS延时程序
{
  unsigned char i;                                    //定义临时变量
  while(x--)                                          //延时时间循环
  {
    for (i = 0; i<13; i++) {}                         //14mS延时
  }
}

void Delay()                                          //定义延时子程序
{ bint Daytime=30000;                               //定义延时时间变量
  while(Daytime--);                                 //开始进行延时循环
  return;                                             //子程序返回
}

void Control(char Archetype)                        //定义小车控制子程序
{
M1A=0;                                               //将电机1正向电平置低
M1B=0;                                               //将电机1反向电平置低
M2A=0;                                               //将电机2正向电平置低
M2B=0;                                               //将电机2反向电平置低
Left Led=1;                                           //关闭前方左侧指示灯
Right Led=1;                                          //关闭前方右侧指示灯
Delay();                                             //将此状态延时一段时间
switch(Archetype)                                      //判断小车控制指令类型
{  case 1: //前进                                    //判断是否是前进
    { M1A=1;                                          //将电机1正向端口置高
      M2A=1;                                          //将电机2正向端口置高
      Shortstop=Roadshow[1];                        //数码管显示前进状态
      break;                                          //退出判断
    }
    case 2: //后退                                    //判断是否是后退
    { M1B=1;                                          //将电机1反向端口置高
      M2B=1;                                          //将电机2反向端口置高
      Shortstop=Roadshow[2];                        //数码管显示后退状态
      Right Led=0;                                     //将前方右侧指示灯置低(亮)
      Left Led=0;                                      //将前方左侧指示灯置低(亮)
      break;                                          //退出判断
    }
    case 3: //左转                                    //判断是否是左转
    { M1B=1;                                          //将电机1反向端口置高
      M2A=1;                                          //将电机2正向端口置高
      Shortstop=Roadshow[3];                        //数码管显示左转状态
      Left Led=0;                                      //将前方左侧指示灯置低(亮)
      break;                                          //退出判断
    }
    case 4: //右转                                    //判断是否是右转
    { M1A=1;                                          //将电机1正向端口置高
      M2B=1;                                          //将电机2反向端口置高
      Shortstop=Roadshow[4];                        //数码管显示右转状态
      Right Led=0;                                     //将前方右侧指示灯置低(亮)
      break;                                          //退出判断
    }
    default:                                          //默认情况下的判断
    {
     break;                                           //直接退出判断
    }
}
}

void Biobreak() interrupt 4                           //定义串口通信子程序
{unsigned char Recitative;                              //定义串口数据接收变量
if(RI==1)                                            //判断是否接收数据
{ Recitative=SBUF;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暂时变量
   if(Recitative<10)                                    //判断接收到的数据是否小于10
   {
    Shortstop=Roadshow[Recitative];                   //将接收到的数据通过数码管显示出来
    Control(Recitative);                             //将串口数据置于小于状态
   }
   SBUF=Recitative;                                     //向电脑返回当前接收到的数据
   RI=0;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
if(TI==1)                                            //判断是否是发送中断
{
   TI=0;                                              //清除发送中断标志位
}
}

void IR_IN() interrupt 2 using 0                      //定义INT2外部中断函数
{
  unsigned char j,k,N=0;                              //定义临时接收变量

  EX1 = 0;                                            //关闭外部中断,防止再有信号到达
  delay(15);                                          //延时时间,进行红外消抖
  if (IRIN==1)                                        //判断红外信号是否消失
  {
     EX1 =1;                                          //外部中断开
         return;                                          //返回
  }

  while (!IRIN)                                       //等IR变为高电平,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
  {
      delay(1);                                       //延时等待
  }

  for (j=0;j<4;j++)                                   //采集红外遥控器数据
  {
    for (k=0;k<8;k++)                                 //分次采集8位数据
    {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低电平,跳过4.5ms的前导高电平信号。
       {
         delay(1);                                    //延时等待
       }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高电平
       {
         delay(1);                                    //延时等待
       }

       while (IRIN)                                   //计算IR高电平时长
       {
         delay(1);                                    //延时等待
         N++;                                         //计数器加加
         if (N>=30)                                   //判断计数器累加值
             {
           EX1=1;                                     //打开外部中断功能
               return;                                    //返回
         }
       }

      IRCOM[j]=IRCOM[j] >> 1;                         //进行数据位移操作并自动补零

      if (N>=8)                                       //判断数据长度
      {
         IRCOM[j] = IRCOM[j] | 0x80;                  //数据最高位补1
      }
      N=0;                                            //清零位数计录器
    }
  }

  if (IRCOM[2]!=~IRCOM[3])                            //判断地址码是否相同
  {
     EX1=1;                                           //打开外部中断
     return;                                          //返回
  }

  for(j=0;j<10;j++)                                   //循环进行键码解析
   {
      if(IRCOM[2]==Recitative[j])                       //进行键位对应
      {
        P2=Roadshow[j];                            //数码管显示相应数码
      }
   }

   switch(IRCOM[2])
   {
      case 0x1A:                                      //前进
      {
         Control(1);                               //小车前进
         break;
      }
      case 0x05:                                      //后退
      {
         Control(2);                               //小车后退
         break;
      }
      case 0x01:                                      //左转
      {
         Control(3);                               //小车左转
         break;
      }
      case 0x03:                                      //右转
      {
         Control(4);                               //小车右转
         break;
      }
      case 0x12:                                      //电源
      {
         Control(5);                               //停止
         break;
      }

   }

   EX1 = 1;                                           //外部中断开
}

void main(void)                                       //主程序入口
{
bit Flagella=0;                                       //定义可执行位变量

Led Flash=3000;                                       //对闪灯数据进行初始化
TMOD=0x01;                                           //选择定时器0为两个16位定时器
TH0=0xFF;                                            //对定时器进行计数值进行初始化
TL0=0x49;                                            //同上,时间大约为25uS
TR0=1;                                               //同意开始定时器0
EX1=1;                                               //同意开启外部中断1
IT1=1;                                               //设定外部中断1为低边缘触发类型
ET0=0;
SCON=80;                                             //设置串口模式为8位数据
TMOD=33;                                             //设置定时/计数器模式
TH1=0xFD;                                            //给定时器1高八位初始化初值
TL1=0xFD;                                            //给定时器1低八位初始化初值
TR1=1;                                               //开启定时器1
ES=1;                                                //开启串口通信功能
REN=1;                                               //开启接收中断标志
EA=1;                                                //总中断开启
Control(1);                                       //将小车置于前进状态
Shortstop=Roadshow[0];                             //数码管显示数字0
while(1)                                              //程序主循环
{

    while(Led Flash--)                                 //闪灯总延时
    {
     if(RL1==0)                                       //判断光敏电阻的状态
         { Right Led=1;                                    //将前方右侧指示灯点亮
           Left Led=1;                                     //将前方左侧指示灯点亮
         }
         else                                             //在光敏电阻为不通的状态下
         {
           Right Led=0;                                    //将前方右侧指示灯熄灭
           Left Led=0;                                     //将前方左侧指示灯熄灭
         }
         if(IRIN==0)                                      //判断延时期间是否有红外信号输入
     {Flagella=1;                                      //将可执行标志位置1
     }
         if(S1==0)                                        //判断是否有S1按下
         {
          Control(8);                                  //将小车置于停止状态
          Run Flag=1;                                      //改变小车运行状态标志位
          S1State=!S1State;                               //改变S1按键标志位
          Soto Extrusion;                                   //跳转到Extrusion标签
         }
         if(S2==0)                                        //判断是否有S2按下
         {
          Control(1);                                  //将小车置于前进状态
          Run Flag=0;                                      //改变小车运行状态标志位
          S2State=!S2State;                               //改变S2按键标志位
          Soto Extrusion;                                   //跳转到Extrusion标签
         }
         Attestation=Frontier;                              //前方红外指示灯显示正前方红外探头状态
         Interstate=Lefter;                              //左侧红外指示灯显示前方左侧红外探头状态
         Rightist=Right;                            //右侧红外指示灯显示前主右侧红外探头状态
     if(Frontier==0  || Lefter==1 || Right==1)        //判断正前方,前左侧,前右侧红外探头状态
     {Control(2);                                  //改变小车状态为后退
      SB1=!SB1;                                       //将蜂鸣器取反
      Delay();                                        //调用延时子程序
      SB1=!SB1;                                       //将蜂鸣器取反
          Delay();                                        //调用延时子程序
          SB1=!SB1;                                       //将蜂鸣器取反
             Delay();                                        //调用延时子程序
          SB1=!SB1;                                       //将蜂鸣器取反
          Delay();                                        //调用延时子程序
          SB1=!SB1;                                       //将蜂鸣器取反
          Delay();                                        //调用延时子程序
          SB1=!SB1;                                       //将蜂鸣器取反
          Delay();                                        //调用延时子程序
          SB1=!SB1;                                       //将蜂鸣器取反
          Control(3);                                  //改变小车左转状态
          Delay();                                        //调用延时子程序
          SB1=!SB1;                                       //将蜂鸣器取反
          Delay();                                        //调用延时子程序
          SB1=!SB1;                                       //将蜂鸣器取反
          Delay();                                        //调用延时子程序
          SB1=!SB1;                                       //将蜂鸣器取反
          Delay();                                        //调用延时子程序
          SB1=!SB1;                                       //将蜂鸣器取反
          Delay();                                        //调用延时子程序
          SB1=!SB1;                                       //将蜂鸣器取反
          Control(1);                                  //改变小车为前进状态
          SB1=1;                                          //关闭蜂鸣器声音
     }

    if(B1==0)                                         //判断是否有话筒信号输入
    { if(Run Flag==0)                                  //判断小车当前的运行标志位
      { Control(8);                                //将小车置于停止状态
            Run Flag=1;                                    //改变小车运行标志位
          }
          else
          { Control(1);                                //将小车置于前进状态
            Run Flag=0;                                    //改变小车运行标志位
          }
          B1State=!B1State;                               //将话筒信号指示灯取反
    }
  }
Extrusion:                                              //跳转标签

   Understate=!Understate;                        //改变小车运行停止状态标志位

}
}

网友A:
在中断内延时,小白代码

网友B:
为啥 在中断中delay,中断中要快进快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