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用STC89C516做的项目,换成STC8H8K64U芯片后,液晶显示错乱,是什么原因?

楼主:
原来用STC89C516单片机做的项目,换成STC8H8K64U单片机芯片后,液晶显示错乱,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23-05-21):
单片机运行速度提供了12倍左右,改下液晶驱动程序的延时试下

网友B:
STC8H8K64U指令快于STC89C516,造成延时不够。

网友C:
STC8H8K64U 内核(1T),比传统 8051 约快 12 倍以上!!!

网友D:
如图所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STC8H8K64U 内核(1T),比传统 8051 约快 12 倍以上!!!

那把主频降12倍可以?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把主频降12倍可以?谢谢

可以分频的

网友G:
感谢各位赐教!已经解决了,把延时函数时间加长就可以了

网友H:
当你将代码从STC89C516单片机切换到STC8H8K64U单片机芯片时,液晶显示出现错乱的问题可能是由以下原因引起的:

引脚定义不匹配:STC89C516和STC8H8K64U可能具有不同的引脚分配。如果你直接将原始代码中的引脚定义应用于STC8H8K64U,液晶模块的引脚可能与所需的引脚不匹配,导致显示错乱。你需要检查代码中的引脚定义,确保与STC8H8K64U芯片的引脚分配一致。

时钟设置不正确:STC8H8K64U芯片可能具有不同的时钟设置选项。如果你的代码依赖于特定的时钟频率进行延时或其他操作,而STC8H8K64U的时钟设置与STC89C516不同,可能会导致液晶显示错乱。确保将代码中的时钟设置适配到STC8H8K64U芯片的时钟配置。

LCD驱动程序不兼容:STC89C516和STC8H8K64U之间的LCD驱动程序可能存在差异。如果你的代码使用了特定于STC89C516的LCD驱动程序,而这些程序在STC8H8K64U上不起作用,就会导致液晶显示错误。在切换芯片后,你需要更新LCD驱动程序,以确保与STC8H8K64U兼容。

电压不匹配:STC8H8K64U芯片的工作电压范围可能与STC89C516不同。如果你的电源电压不适用于STC8H8K64U芯片,它可能无法正常工作,导致液晶显示错乱。确保为STC8H8K64U芯片提供适当的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