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没有实用的警报声 频率+时长 求推荐

楼主(2023-05-21):
最近学习使用单片机播放简单音乐,示例代码就是简单的《八月桂花遍地开》旋律,然后就想到既然如此,那也可以模拟警报声,但是搜索了一下,没有多少有用的东西,在此就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实用的、自己验证过的警报声,求推荐!类似:120、119、火灾报警。

推荐格式: 频率+持续时间

网友A:
很久以前玩过四声片,你上xB找找看:四声片 956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久以前玩过四声片,你上xB找找看:四声片 9561

他想自己单片机模拟   顺便顶下楼主   我也想了解

网友C:
消防车:低频频率650Hz至750Hz,高频频率1450Hz至1550Hz,1.5S升到高频,3.5S降到低频;
救护车:低频频率650Hz至750Hz,高频频率900z至1000Hz,低频0.4S,高频0.6S,低高频交替进行;
警车:低频频率650Hz至750Hz,高频频率1450Hz至1550Hz,0.23S升到高频,0.1S降到低频。
很容易查到的,注意升到高频和交替的区别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消防车:低频频率650Hz至750Hz,高频频率1450Hz至1550Hz,1.5S升到高频,3.5S降到低频;
救护车:低频频率 ...

要的就是这个,多谢了!我去试试看!

网友D:
以下是几种常见的警报声频率和持续时间,供参考:  1. 消防警报声:频率为约 800Hz-1000Hz,持续时间为 10 秒左右。  2. 警车警报声:频率为约 1000Hz-2000Hz,持续时间为 2 秒左右,间隔 1 秒左右,连续响 3-5 次。  3. 温馨提示声:频率为约 1000Hz-2000Hz,持续时间为 1 秒左右,间隔 1 秒左右,连续响 3-5 次。  4. 民防警报声:频率为约 440Hz,持续时间为 5 秒左右,间隔 5 秒左右,连续响 3-5 次。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警报声在实际使用中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因此建议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调整和优化。同时,为了更好地模拟真实警报声,可以将声音输出到扬声器或者蜂鸣器上,并结合使用不同的音量和音调来达到更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下是几种常见的警报声频率和持续时间,供参考:  1. 消防警报声:频率为约 800Hz-1000Hz,持续时间为 10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以前玩过四声片,你上xB找找看:四声片 9561
ok!多谢!

网友E:
3KHZ的压电蜂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