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l Exception: access violation in module 'CM3_STM32.DLL' [00003021].

楼主(2023-05-21):
一个stm32能同时连接液晶显示和晶体管吗仿真的时候直接报错Internal Exception: access violation in module 'CM3_STM32.DLL' [00003021].
是因为他俩用的同一个寄存器吗

网友A:
一个STM32可以同时连接液晶显示器和晶体管。这些设备通常使用不同的接口和寄存器,因此不会出现冲突。

关于您提到的仿真报错 "Internal Exception: access violation in module 'CM3_STM32.DLL' [00003021]",这可能是由于仿真环境或调试器的问题导致的。建议您尝试以下方法进行排查:

1.重新启动仿真环境和调试器。有时候,简单的重新启动可以解决临时的仿真问题。

2.确保您的仿真环境和调试器软件是最新版本。更新到最新版本可能修复了一些已知的问题和错误。

3.检查您的程序代码和调试配置是否正确。确保在代码中没有错误或不当的操作,例如访问无效的内存区域。

4.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尝试在不使用液晶显示器和晶体管的情况下进行仿真。这可以帮助您确定问题是否与这两个设备的连接有关。

5.如果您使用的是第三方仿真器或调试器,请查阅其文档或联系厂商获取支持。

请注意,以上建议是一般性的排查步骤,具体的解决方法可能因您使用的具体STM32型号、仿真环境和调试器而有所不同。如果问题仍然存在,您可能需要进一步调试或咨询相关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STM32可以同时连接液晶显示器和晶体管。这些设备通常使用不同的接口和寄存器,因此不会出现冲突。

...

这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是仿真的时候液晶显示好用,数码管一直闪,是延时的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是仿真的时候液晶显示好用,数码管一直闪,是延时的问题吗?

你怎么解决的啊?我这边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