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图中的这两种开关是什么?

楼主(2023-05-22):
如图,这两种开关却不懂是什么是什么。

网友A:
一个是轻触开关,按下开关二头接通,弹起开关二头断开。有自锁和不自锁区分,自锁,按下后,手放开,一直闭合,须再次按下才能断开。不自锁的就是按下闭合,手放开就断开。单片机里最多的就是不自锁的。给单片机供电的有的开关就用自锁的。按一下单片机通电,再按一下单片机断电。
S4是单刀双掷开关。单刀就是有一个动触点,双掷有二个静触点,这样可以选择二条支路。我们家里的电灯开关就是一个单刀双掷开关,面板上有二个按钮,就是有二组单刀双掷开关。接电灯只是接了一个静触点到灯,这样按上按下只有一种状态是接通电源开灯。这开关也叫选择开关,拨码开关。MODBUS通讯的输入输出扩展板上为了方便设置地址,就有拨码开关来设置,通常有一排N个拨码开关,ON就是1,OFF就是0,这样就是N位二进制数,就能设置地址了。如000111就是7,我们厂里浙大中控DCS系统的主控卡地址还是数据转发卡地址就用拨码开关设置的。

网友B:
上面是按下通放开不通:
下面是拨向左面左面通,拨向右面右面通。

网友C:
s1s2s3是按键开关,按下接通,松手断开;s4是单刀双投开关,s4-2可以根据需要,接通s4-3,或者接通s4-1。

网友D:
s1,s2,s3轻触开关,S4二挡拨动开关

网友E:
上部:按钮(常开,按下时导通)下部:单刀双掷开关(平时2-3导通,2-1断开,按下开关后,2-1导通,2-3断开)

网友F:
S1~S3是轻触开关,按下开关闭合,松手就断开;S4是拔动开关,中间2脚是公共端,在2-3和2-1之间选择闭合。

网友G:
s1s2s3是轻触开关,按下接通,松手断开;s4是双投开关,松手状态固定。

网友G:
S1, S2 ,S3一个是轻触开关,按下接通,松手断开。
S4是双掷开关。双掷有二个触点,松手后状态固定。

网友H:
上面是单刀单掷,下面是单刀双掷

网友I:
pushbutton
SPDT Switch, single pole double thr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