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延时机制的状态机讨论

楼主(2023-05-22):
这个帖子对于我这个刚入门的软件开发遇到的瓶颈,希望各位大牛帮忙,谢谢!!
也望此贴下大家踊跃讨论,给出不同意见,为各位新人解答疑惑。

--------------------------------------分割线---------------------------------------------------------------------------------
目前遇到的问题:
-1、在做LCD1602显示的时候,因为LCD1602需要做忙检测延时,硬件又没有预留读IO的口,导致需要做延时才能应付LCD1602忙检测,延时1ms。

-2、系统时间要求较高,不能用原地延时,则需要做状态机。

-3、但是这个延时的状态机需要怎么做才能每次按键进来,显示字符,发送一个数据/指令,下次还能再进来,重新回到同一个地方?

我假认的处理方式(未编程确认)是:
①、每次进来发送一次数据/指令设置为一个状态,这样下次进这个状态检测既可,但是这样的状态数太多了,几乎重新写了整个程序。

②、字符都放置到数组里面,每次进来读取数组,每次发送一组指令/数据进入下一个状态,结构体附带数据个数,相比①,这样就缩小了每次发一组显示数据的状态数,这样写要考虑数据放的顺序,和状态数也是不少的。

③、我假想,设置一个临时状态,进来后将当前状态给到临时状态,当前状态+1,判断是否相等,状态机到了之后,将当前状态给到临时状态,这样,相等就运行,不相等就进入延时,好像几乎第①相等,具体思路还没捋顺

......
4、而且我这个是多级菜单的显示,每个显示都要做状态机也太多了

----------------到此,希望各位给点思路,延时状态机该如何写,代码重构要怎么去实施,在此先谢谢大家-------------------------------------

网友A:
延时用中断,要延时时打开延时中断并设标志,继续干别的事,延时到改延时标记,这样延时不影响干别的事。

网友B:
状态机嘛,就是状态嘛,为什么不能有子状态呢?
你这个提问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写清楚系统功能和需求,根据系统功能和需求来切分状态。
我假设 你是 1602显示,按键控制,18B20测温,外部通信这几个功能。

显示改变的触发条件是  温度变化,按键动作,通信动作

18b20的触发条件就是比如定时器1s测温一次 ,测温后读出数据

按键的触发条件就是 20ms读一次按键状态

外部通信就是比如串口接受数据,接受一定量数据触发数据处理

上面这些就是状态机中的状态,所谓的状态就是一个用于判断的数字 ,譬如按键  就是为不同按键状态设置不同键值,然后根据键值和当前菜单状态判断下一步操作。
所以状态机不是一个变量用起来没完,而是多个变量代表不同意义 ,比如键值为0说明按键未动,那显示函数中根据键值判断当前菜单不操作。比如18b20温度测量后比较上一次值确定“温度变化”状态是否刷新,刷新后显示函数中的温度才会变化。
如果系统对低功耗没有要求,那系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判断这个状态进不去,那个状态也进不去的“空转”,大体分开来讲状态机的变化条件就是 “时间”和“事件”两种,你所谓的“延时”代码在系统内可以分为两种 :
1.不精确的延时,采用“时间片”的方法,譬如你最小延时为1ms,可以定时器1ms触发一次,比如按键就20次触发一次按键扫描。譬如你显示函数中写完数据要等待1ms反应,因为你长于1ms也无所谓,所以你直接将写完数据设置为一个状态1,下一次可以写数据设置为一个状态2,状态1的触发条件是写数据动作,状态2的触发条件是状态1下定时器触发了一次。
2.精确的延时,一般是先处理完等待的任务后,关闭中断,使用cpu精确延时,注意这时要考虑阻塞情况,会比较麻烦。

状态机编程是将你所有的程序打乱根据时间和事件进行重排。系统内正常就没有延时函数了,所有需要延时的地方都要重新判断和排列,当然你也可以编写一个“假延时”函数用于暂时释放系统资源,但是这个有软件重入的问题存在,这时上操作系统相对会更好一些。当然对于你这特别简单的项目,状态机还是明显优于操作系统的,操作系统有cpu 内存和固件开销,绝大部分项目不需要的。

网友C:
1. 除了清屏,其它写命令/数据延时只需40us
2. 建立一个显存数组(或两个,一行一个), 有数据更新,只更新显存,然后更新标志位置位(Flag_
3. 在主循环中根据更新标志位把显存数组写进LCD,每次循环只写一个字
u8 DispBuff[32];
bit Flag_Row1_Update = 0;
bit Flag_Row2_Update = 0;
void LCD_Update()
{
        static u8 i = 0;
        if(Flag_Row1_Update)
        {
                if(i==0)LCD_WriteCMD(0x80);
                LCD_WriteData(DispBuff[i]);
                if(++i>=16)
                {
                        i=0;
                        Flag_Row1_Update = 0;
                }
        }else if(Flag_Row2_Update)
        {
                if(i==0)LCD_WriteCMD(0xC0);
                LCD_WriteData(DispBuff[i+16]);
                if(++i>=16)
                {
                        i=0;
                        Flag_Row2_Update = 0;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用中断,要延时时打开延时中断并设标志,继续干别的事,延时到改延时标记,这样延时不影响干别的事。

是的,分出一个定时器来作延时中断,一般延时使用,用一个计数寄存器器来判断延时时间。

网友D:
针对你提到的问题,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和思路来处理延时状态机的编写和代码重构。  首先,关于问题1中LCD1602的忙检测延时,如果你的硬件没有预留读取IO的口,可以考虑使用软件延时。你可以通过循环执行一段时间来模拟延时,例如使用一个延时函数,该函数通过循环指定次数来达到延时的效果。你可以根据你的具体需求来调整循环的次数,以达到所需的延时时间。  关于问题2中系统时间要求较高的情况,可以考虑使用状态机来处理。状态机是一种用于管理系统状态的方法,它可以帮助你在不使用原地延时的情况下实现所需的功能。你可以定义不同的状态,并在每个状态中执行相应的操作。在状态机中,你可以使用条件语句(如switch-case语句)来根据当前状态执行相应的操作或者切换到下一个状态。  对于问题3,你可以考虑使用一个临时状态来帮助处理延时状态机。当进入一个状态时,将当前状态保存到临时状态中,并将当前状态递增。然后,判断当前状态是否等于临时状态,如果相等,则执行相应的操作,否则进行延时。这样可以确保每次进入状态机时都会检测到是否需要延时。  对于多级菜单的显示,可以考虑使用层级结构来管理状态机。你可以定义不同的状态和菜单层级,并在每个状态中执行相应的操作或者切换到下一个状态。这样可以避免在每个显示中都编写独立的状态机,而是通过管理菜单层级来实现整体的状态控制。  在进行代码重构时,你可以考虑将字符放置到数组中,使用循环来处理数组中的数据。这样可以简化代码,并减少状态的数量。你可以定义一个索引变量来追踪当前处理的数组元素,每次处理完一个元素后,递增索引,然后根据索引获取下一个要处理的元素。  最后,为了更好地进行代码重构,建议使用函数和模块化编程的方式。将不同的功能模块分解成独立的函数,并通过函数的调用来实现状态的切换和处理。这样可以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同时也便于进行功能扩展和修改。  希望以上的建议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状态机嘛,就是状态嘛,为什么不能有子状态呢?
你这个提问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写清楚系统功能和需求,根据系 ...

嗯对,状态机即为判断当前状态来进入对应功能,代码需要重构的。
现在有疑问的地方就是,每发一个字节就需要延时,LCD显示一次需要连续发34个字节,所以状态数比较多。
并且此程序是作多级菜单的,就是发不同显示,那状态机的状态数更多了,状态机的代码都要超过源程序代码量了,感觉有点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除了清屏,其它写命令/数据延时只需40us
2. 建立一个显存数组(或两个,一行一个), 有数据更新,只更新 ...

请问指令和数据一个字节所需要的时间是怎么得到40us的吗?是否有文档确认?
图中是时序图,你是从时序图推出指令/数据时间的吗?

你的方案是比较接近实际的,加上延时判断最好了。
我目前做的也是和你这个方式类似,所有数据放进一个数据包里,每次更新数据,则更新数据包状态机,如:LCD1602两行数据,加指令,需要38个状态机状态,每次更新数据,就写一遍状态机数据。

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了

屏幕截图 2023-05-22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指令和数据一个字节所需要的时间是怎么得到40us的吗?是否有文档确认?
图中是时序图,你是从时序图 ...

楼主:
对的,感谢,是我看漏了,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针对你提到的问题,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和思路来处理延时状态机的编写和代码重构。  首先,关于问题1中LCD16 ...

受益匪浅,感谢!

网友A:
按你的描述,就是想解决LCD1602显示与及时响应按键的冲突,不需要搞得那么复杂,处理LCD1602显示时间很短,完全可以处理完LCD1602显示后判断按键处理按键,这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描述,就是想解决LCD1602显示与及时响应按键的冲突,不需要搞得那么复杂,处理LCD1602显示时间很短, ...

我的问题是
因为LCD忙检测需要延时,但不能影响程序响应,即不能原地延时。

程序中遇到的问题是代码重构,上面的解决方法应该是需要状态机了,状态机的编写遇到了困惑,我的显示太多了,每发一个字节进入一次状态机状态,那么一路下来状态机太庞大了。

网友A:
原地延时影响什么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地延时影响什么功能了。

影响了另一部分程序的数据收发和IO判断响应,总的说,ms级的原地延时还是尽量避免,并且LCD1602,一次发16个字节,就有16ms以上的固定时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影响了另一部分程序的数据收发和IO判断响应,总的说,ms级的原地延时还是尽量避免,并且LCD1602,一次发1 ...

那你数据收发和IO判断期间不刷新LCD1602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数据收发和IO判断期间不刷新LCD1602可以吗?

我的按键控制LCD1602刷新,在LCD刷新时不能影响IO口的接收判断。

按照您的说法,设两个状态位,那么代码需要考虑的地方应该会很多。

关于延时机制,我还是不建议经常使用原地循环做延时,除非时间非常短。

网友E:
感觉还是你的整体结构和构思的问题,虽然一直在强度LCD写数据延时等待不好,而硬件电路又没有设计查忙功能,那么即使硬件电路设计了查忙功能,那么查忙的最大延时一样还是1.6毫秒,那这种情况你又如何处理,又如何设置所谓的状态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按键控制LCD1602刷新,在LCD刷新时不能影响IO口的接收判断。

按照您的说法,设两个状态位,那么代 ...

16ms间隔不会影响IO口的接收判断,完全可以刷新完LCD再判断IO口,当然实时性要求高的系统要用状态机,但我觉得你这个应用不需要。你也可以每20ms来个定时中断,判断一下有无IO变化,有,处理IO,没有,刷新LCD。

网友F:
按键要改变当前页面,只需要提交数据到数组,页面的刷新定时执行即可,这样不会造成按键快速按下导致页面刷新堵塞。

网友G:
楼主的编程思路可能有问题,状态机我也不懂,我也写过类似的程序,我的思路是这样,1602不要查忙,

不要查忙,不要查忙,重点说三遍。一开机1602初始化,把固定不变的显示字符都显示,然后就是主程

序不停的查按键,一旦按键触发,再去执行模数转换和处理,在去把1602变化的显示单元显示,这种程

序够简单,定时器和中断都不需要够运行了,不要以为用了定时器和中断就是高手,真正高手是用更少的资

源干定时器中断同样能做到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编程思路可能有问题,状态机我也不懂,我也写过类似的程序,我的思路是这样,1602不要查忙,

...

可能主MCU不同,你的程序不需要查忙,具体不细究

我的主MCU是stm32f4,主频180M,IO时钟45M/90M,外加spi控制595转并驱动DB0-DB7去显示。

出现的问题是,SPI发送速度足够快,第一个字节发送完,显示缓存还没稳定,已经开始发第二个字节了,导致显示出现乱码。

为什么查忙?LCD数据手册你是否看过?时序逻辑图、指令时间,你是否掌握?
作为一个开发者,不仅仅是开发,还要保障系统的极限和稳定,不浪费资源的同时,达到手册的最佳要求,且不会受干扰影响程序运行。

不是你说的用了定时器和中断就是高手,我也在找解决办法,是程序实时性比较高,不能兼容原地等待,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能够保证不用原地等待,也能保证LCD显示正确,我洗耳恭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键要改变当前页面,只需要提交数据到数组,页面的刷新定时执行即可,这样不会造成按键快速按下导致页面刷 ...

方法是可行的,定时刷新我觉得没有必要,既然LCD有显存,发送一次即可,多次发送会占用系统资源。
现在的问题不是按键按的快,是显示的数据发送太快,需要在每个发送字节加上一个延时,来替代忙检测。

可以在按键按下的时候刷新数据,但是发送数据延时也要加上的,所以状态机也是要的。

网友H:
学习了一下,编程最简单能实现楼主要求的方法就是用非阻塞延时函数, 也就是通过循环执行一段时间来模拟延时,该函数通过循环指定次数来达到延时的效果。你可以根据你的具体需求来调整循环的次数,以达到所需的延时时间。

网友I:
LCD1602、DS18B20、按键消抖、长短按识别等都是对时序有一定要求的外部硬件。用常见的阻滞型延时函数写代码,单独使用一般都没有什么问题,多个外部硬件组合在一起就会起冲突。楼主这个困局其实不难处理,也不一定非得用状态机、时间片。就用一个定时器,主函数按合适的最小周期轮询所有子函数模块,反正单片机也累不死。以下示例改编于一款温度上下限报警程序+仿真,其中的数码管是为了代替可能增加其它硬件刻意塞进去搅局、P0分时复用增加难度的。此代码有可能对楼主有所帮助。其中变量、注释未必恰当,亦或错漏,仅供参考,请高手绕道勿喷。

#include <AT89X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key_S 10                                //定义短按(约20ms)
#define key_L key_S*50                        //定义长按(约500ms)
#define key_I key_S*38                        //定义长按连+/-间隔(约120ms)

sbit LCD_RS =P2^4;                                //液晶屏RS口  写指令低,写数据高
sbit LCD_EN =P2^5;                                //液晶屏EN口  高脉冲使能写指令/数据,低跳变执行
sbit limit_H=P2^6;                        //定义上限灯光报警
sbit limit_L=P2^7;                        //定义下限灯光报警
sbit SET  =  P3^3;                            //定义调整键
sbit DEC  =  P3^4;                            //定义减少键
sbit ADD  =  P3^5;                            //定义增加键
sbit BEEP =  P3^6;                            //定义蜂鸣器
sbit DQ   =  P3^7;               //定义DS18B20总线I/O

uchar code LEDDat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9,0x83,0x86,0xA1,0x86,0x8E};
uchar data dis_buf[4];//数码管显示缓存
uchar data dis_buf1[]={'T','e','m','p',':','0','0','0','.','0',0xdf,'C'};
int Ceiling=38;                  //上限报警温度,默认值为38
int Bottom=5;                   //下限报警温度,默认值为5
int temp,tempM;                //温度变量
uchar tempH,tempL;        //高4位以上整数,低4位小数
bit negative;                        //负号标志
uchar KeySec=0;                //键值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num)//T=num*8+6us
{
        while(--num);
}

/*******液晶写指令程序********/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_RS=0;        //允许写指令
        P0=com;                //传递指令
        Delay(120);        //延时966us
        LCD_EN=1;        //使能写入
        Delay(120);        //延时966us
        LCD_EN=0;        //低跳变执行

}
/*******液晶写数据程序********/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LCD_RS=1;        //允许写数据
        P0 =date;        //传递数据
        Delay(120);        //延时966us
        LCD_EN=1;        //使能写入
        Delay(120);        //延时966us
        LCD_EN=0;        //低跳变执行
}
/*******液晶初始化程序********/
void LCDinit()                //设置显示模式、
{
        LCD_EN=0;        //初始设置LCD_EN低电平
        write_com(0x38);//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com(0x0c);//设置开显示,不显光标
        write_com(0x06);//设置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2);    //稍做延时22us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6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486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12);        //102us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6);                //54us
}
/*****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OneChar(void)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6);        //54us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6);        //54us
                DQ = 1;
                dat>>=1;
        }
        Delay(6);                //54us
}

/*****温度值转换*****/
void ReadTemperature()
{
        static uchar i=0;
        uchar a=0,b=0;
        switch(i)
        {
                case 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启动温度转换
                break;
                case 3: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读取温度寄存器
                break;
                case 5: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emp=b<<8|a; //高8位+低8位转移到t
                break;
                case 6:
                        tempM=temp;
                        if(temp&0x8000)
                        {
                                negative=1;                        //负号标志
                                temp=~temp+1;                //取反加1
                        }
                        else negative=0;                //正数
                        tempH=temp>>4;                   //分解出整数
                        tempL=temp&0x0F;           //分解出小数
                        tempL=tempL*0.625;        //保留1位小数
        }
        i=++i%7;
}

void disassemble()
{
        if(KeySec==0)//显示初始状态'----'
        {
                dis_buf[0]=0xbf;
                dis_buf[1]=0xbf;
                dis_buf[2]=0xbf;
                dis_buf[3]=0xbf;

                dis_buf1[5]='-';
                dis_buf1[6]='-';
                dis_buf1[7]='-';
                dis_buf1[9]='-';
        }
        else if(KeySec==1)//显示温度
        {
                if(negative==1)
                {
                        if(tempH>=10)
                        {
                                dis_buf[0]=0xbf;//显示负号
                                dis_buf[1]=LEDData[tempH/10%10];
                                dis_buf1[5]='-';
                                dis_buf1[6]=tempH/10%10+'0';
                        }
                        else if(tempH<10)//小于100
                        {
                                dis_buf[0]=0xff;//不显示
                                dis_buf[1]=0xbf;//显示负号
                                dis_buf1[5]=' ';
                                dis_buf1[6]='-';
                        }
                }
                else
                {
                        if(tempH>=100)
                        {
                                dis_buf[0]=LEDData[tempH/100];
                                dis_buf1[5]=tempH/100+'0';
                        }
                        else
                        {
                                dis_buf[0]=0xff;//不显示
                                dis_buf1[5]=' ';
                        }
                        if(tempH>=10)
                        {
                                dis_buf[1]=LEDData[tempH/10%10];
                                dis_buf1[6]=tempH/10%10+'0';
                        }
                        else
                        {
                                dis_buf[1]=0xff;//不显示
                                dis_buf1[6]=' ';
                        }
                }
                dis_buf[2]=LEDData[tempH%10]&0x7f;
                dis_buf[3]=LEDData[tempL];
                dis_buf1[7]=tempH%10+'0';
                dis_buf1[9]=tempL+'0';
        }
        else if(KeySec==2)//显示调整上限
        {
                dis_buf[0]=0x89;//显示'H'
                dis_buf[1]=LEDData[Ceiling/10%10];
                dis_buf[2]=LEDData[Ceiling%10]&0x7f;
                dis_buf[3]=LEDData[0];

                dis_buf1[5]='H';//显示'H'
                dis_buf1[6]=Ceiling/10%10+'0';
                dis_buf1[7]=Ceiling%10+'0';
                dis_buf1[9]='0';
        }
        else if(KeySec==3)//显示调整下限
        {
                dis_buf[0]=0xc7;//显示'L'
                dis_buf[1]=LEDData[Bottom/10%10];
                dis_buf[2]=LEDData[Bottom%10]&0x7f;
                dis_buf[3]=LEDData[0];

                dis_buf1[5]='L';//显示'L'
                dis_buf1[6]=Bottom/10%10+'0';
                dis_buf1[7]=Bottom%10+'0';
                dis_buf1[9]='0';
        }
}
/*****显示子程序*****/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j;
        static bit flag=0;
//数码管与LCD1602交替刷新
        if(!flag)
        {
                P2&=0xf0;//清P2低4位 数码管消隐
                switch(j)
                {
                        case 0:LCD_RS=0;P0=0x85;        break;//坐标指令
                        case 1:LCD_RS=1;P0=dis_buf1[5]; break;//更新字符
                        case 2:P0=dis_buf1[6];          break;
                        case 3:P0=dis_buf1[7];          break;
                        case 4:P0=dis_buf1[8];          break;
                        case 5:P0=dis_buf1[9];          break;
                }
                LCD_EN=1;
                j=++j%6;
        }
        else
        {
                LCD_EN=0;
                P0=dis_buf[i];//送段码
                P2|=0x01<<i;  //送位码
                i=++i%4;          //位扫描计数
        }
        flag=~flag;
}

//按键扫描
void keyscan()
{
        static uint time=0;
        if(!SET||!DEC||!ADD)
        {
                time++;
                if(time>key_L)//长按计数
                        time=key_I;//连+/-间隔
                if(time==key_S)//短按消抖
                {
                        if(!SET)
                        {
                                KeySec++;
                                if(KeySec>3)
                                {
                                        KeySec=1;
                                }
                        }
                }
                if(time==key_S||time==key_L)//短按消抖或长按连+/-
                {//设置范围0~99℃,上限不小于下限+1℃ 下限不大于上限-1℃,
                        if(!DEC && KeySec>1)
                        {
                                switch(KeySec)
                                {
                                        case 2: if(Ceiling>1&&Ceiling>(Bottom+1))Ceiling--; break;
                                        case 3: if(Bottom>0)Bottom--; break;
                                }
                        }
                        if(!ADD && KeySec>1)
                        {
                                switch(KeySec)
                                {
                                        case 2: if(Ceiling<99)Ceiling++; break;
                                        case 3: if(Bottom<(Ceiling-1))Bottom++; break;
                                }
                        }
                }
        }
        else time=0;
}
/*****报警子程序*****/
void Alarm()
{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0;

        if(tempM>(Ceiling<<4))//超上限
                limit_H=0;                //LED亮
        else limit_H=1;                //LED灭
        if(tempM<(Bottom<<4))        //超下限
                limit_L=0;                //LED亮
        else limit_L=1;                //LED灭

        if(limit_H==0||limit_L==0)
        {
                count++;
                if(count>50)
                        BEEP=1;
                if(count>=100)
                {
                        count=0;
                        BEEP=0;
                }
        }
        else
        {
                count=0;
                BEEP=0;
        }
}
void Timer0Init()                //2毫秒@12.000MHz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3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int z;
        BEEP=0;//蜂鸣器初始化
        P2&=0xf0;//清P2低4位 数码管消隐
        LCDinit();//初始化LCD
        write_com(0x80);//固定字符
        for(z=0;z<12;z++)
                write_date(dis_buf1[z]);
        for(z=0;z<7;z++)
                ReadTemperature();//初始读DS18B20
        disassemble();//
        for(z=380;z>0;z--)//不显示DS18B20初始85℃
        {
                display();    //显示'----'
                Delay(250);         //2ms
        }
        KeySec=1;//键值初始化
        Timer0Init();//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if(TF0)
                {
                        TF0 = 0;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始值
                        display();//显示扫描
                        ReadTemperature();//温度检测
                        keyscan();//按键扫描
                        disassemble();//数据分解
                        Alarm();//报警检测
                }
        }
}

温度上下限报警 仿真.rar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一下,编程最简单能实现楼主要求的方法就是用非阻塞延时函数, 也就是通过循环执行一段时间来模拟延 ...

非阻塞式延时不是循环执行,是以状态机来判断延时。你的理解反了

把当前状态列入保护现场,开启延时,程序继续运行,不影响整个程序,下次进来时,还要回到计时的节点来判断是否定时到达,定时未到达,则继续,定时到达则进入下一个状态或者释放状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LCD1602、DS18B20、按键消抖、长短按识别等都是对时序有一定要求的外部硬件。用常见的阻滞型延时函数写代码 ...

你的程序我看了,如果你认真审题,当你delay开始while--的时候就已经对不上我的问题了

我的初衷就是程序中不能出现while等待,程序实时性很高的,会影响其他资源运行。

网友J:
使用操作系统,把LCD任务设置高优先级,遇到忙延时就挂起或者阻塞,不影响其他线程,理查德、

网友J:
使用操作系统,LCD设置高优先级,忙延时进入阻塞,显示任务完成后挂起等待标志位恢复线程,这样能把每一个忙延时榨干净,还能不影响其他线程运行,也不影响中断触发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的程序我看了,如果你认真审题,当你delay开始while--的时候就已经对不上我的问题了

我的初衷就是程 ...

...........

网友E:
按楼主的需求,的确如29楼说的用操作系统最好,而且楼主的还是32的F4芯片,跑操作系统就更方便了

网友K:
/* main.c */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MAIN_FOSC_DELAY 12000000UL

#define T1MS_0 (65536-MAIN_FOSC_DELAY/12/1000)   //1ms timer calculation method in 12T mode
#define T1MS_1 (65536-MAIN_FOSC_DELAY/12/1000)   //1ms timer calculation method in 12T mode
#define TIMER_MODE0     0x00
#define TIMER_MODE1     0x01
#define TIMER_MODE2     0x02
#define TIMER_MODE3     0x03

static bit _1_ms_flag = 0;    //1ms标志位
static bit _100ms_flag = 0;   //100ms标志位
static bit _500ms_flag = 0;  //500ms标志位

static void Timer0Init( void );

//主函数
int main( void )
{
    idata float disTemp[4] = {0};
    idata unsigned char display_buf[16];//显示数组
    idata unsigned int display_len;//显示数据长度

    Timer0Init();
    MngLCD1602_Init();//LCD1602初始化
    EA = 1;
    while( 1 )
    {
        if(1 == _100ms_flag)
        {
            _100ms_flag = 0;

            disTemp[0] += 0.1f;
            disTemp[1] += 0.2f;
            disTemp[2] += 0.3f;
            disTemp[3] += 0.4f;

            display_len = sprintf( display_buf, "%.2f  ", disTemp[0] );
            displayString( 0, 0, display_buf, display_len );

            display_len = sprintf( display_buf, "%.2f  ", disTemp[1] );
            displayString( 10, 0, display_buf, display_len );

            display_len = sprintf( display_buf, "%.2f  ", disTemp[2] );
            displayString( 0, 1, display_buf, display_len );

            display_len = sprintf( display_buf, "%.2f  ", disTemp[3] );
            displayString( 10, 1, display_buf, display_len );
        }
        else
        {
            /* empty */
        }

        if(1 == _1_ms_flag)
        {
            _1_ms_flag = 0u;
            MngLCD1602_Handle();
        }
        else
        {
            /* empty */
        }
    }
}

//定时器0中断
static void Timer0Init( void ) //定时器初始化为1ms一次
{
    TMOD |= 0X01; //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L0 = T1MS_0;//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计算方式(65536 -(12/12*1000))%256
    TH0 = T1MS_0 >> 8;//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计算方式(65536 -(12/12*1000))/256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TR0 = 1; //打开定时器
}

void time0_isr() interrupt 1 using 0
{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 = 0;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2 = 0;
    TL0 = T1MS_0;//手动重装载
    TH0 = T1MS_0 >> 8;//手动重装载

    _1_ms_flag = 1;//1ms标志位置1

    if( ++count >= 100 ) //0.1秒到了
    {
        count = 0;
        _100ms_flag = 1;//1秒标志位置1
    }

    if( ++count2 >= 500 )
    {
        count2 = 0;

        _500ms_flag = 1;
    }
}

/* LCD1602.h */
#ifndef __LCD1602_H_
#define __LCD1602_H_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REGX52.H>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
PIN口定义
**********************************/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sbit LCD1602_RS = P2 ^ 6;
sbit LCD1602_RW = P2 ^ 5;
sbit LCD1602_E = P2 ^ 7;

/**********************************
函数声明
**********************************/
extern void MngLCD1602_Init( void );
extern void MngLCD1602_Handle( void );
extern void displayString( 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dat, uint8_t len);
#endif

/* LCD1602.c */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LCD1602_ROW_NUM         2u
#define LCD1602_COLUMN_NUM      16u

#define LCD1602_READ_DATA()     (LCD1602_DATAPINS)
#define LCD1602_WRITE_DATA(dat) (LCD1602_DATAPINS = (uint8_t)dat)
#define LCD1602_SET_RS_H()      (LCD1602_RS = 1)
#define LCD1602_SET_RS_L()      (LCD1602_RS = 0)

#define LCD1602_SET_RW_H()      (LCD1602_RW = 1)
#define LCD1602_SET_RW_L()      (LCD1602_RW = 0)

#define LCD1602_SET_E_H()       (LCD1602_E = 1)
#define LCD1602_SET_E_L()       (LCD1602_E = 0)
typedef enum
{
    false = 0u,
    true,
}Bool;

typedef enum
{
    Ce_Sending = 0u,
    Ce_SendOK,
}TeLCD1602_SendState;

typedef enum
{
    Ce_SendAddr_00 = 0u,
    Ce_SendData_00,
    Ce_SendAddr_10,
    Ce_SendData_10,
}TeLCD1602_SendStep;

typedef enum   TeLCD1602_e_writeStateTypeTag
{
    Ce_Stay_0 = 0u,
    Ce_Stay_1 = 1u,
    Ce_Stay_2 = 2u,
} TeLCD1602_e_writeStateType;

typedef struct TsLCD1602_h_RowParaTypeTag
{
    const uint8_t*              e_p_DisplayStartAddr;
    const uint8_t*              e_p_DisplayEndAddr;
} TsLCD1602_h_RowParaType;

typedef struct TsLCD1602_h_displayParaTypeTag
{
    TeLCD1602_SendStep          e_e_SendStep;
    TeLCD1602_e_writeStateType  e_e_WriteState;
    TsLCD1602_h_RowParaType     e_h_RowPara[LCD1602_ROW_NUM];
    uint8_t*                    e_p_DisplayNextAddr;
} TsLCD1602_h_displayParaType;

static volatile uint8_t SeLCD1602_u_displayBuffer[LCD1602_ROW_NUM][LCD1602_COLUMN_NUM];

static volatile TsLCD1602_h_displayParaType SsLCD1602_h_displayPara;

static Bool MngLCD1602_IsBusy( void );
static void MngLCD1602_Display();
static TeLCD1602_SendState LcdWriteData( const uint8_t dat );
static TeLCD1602_SendState LcdWriteCom( const uint8_t com ) ;

static Bool MngLCD1602_IsBusy( void )
{
    LCD1602_WRITE_DATA(0xff);

    LCD1602_SET_RS_L();
    LCD1602_SET_RW_H();

    if( 0 != (LCD1602_READ_DATA() & 0x80) )
    {
        LCD1602_SET_E_L();
        LCD1602_SET_E_H();
        return true;
    }
    else
    {
        LCD1602_SET_E_L();
        return false;
    }
}

static TeLCD1602_SendState LcdWriteCom( const uint8_t com )
{
    switch(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e_WriteState )
    {
        case Ce_Stay_0:
            LCD1602_SET_RS_L();
            LCD1602_SET_RW_L();
            LCD1602_WRITE_DATA( com );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e_WriteState = Ce_Stay_1;
            return Ce_Sending;
            break;

        case Ce_Stay_1:
            LCD1602_SET_E_H();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e_WriteState = Ce_Stay_2;
            return Ce_Sending;
            break;

        case Ce_Stay_2:
            LCD1602_SET_E_L();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e_WriteState = Ce_Stay_0;
            return Ce_SendOK;
            break;
        default: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e_WriteState = Ce_Stay_0;
            return Ce_SendOK;
            break;
    }
}

static TeLCD1602_SendState LcdWriteData( const uint8_t dat )
{
    switch(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e_WriteState )
    {
        case Ce_Stay_0:
            LCD1602_SET_RS_H();
            LCD1602_SET_RW_L();
            LCD1602_WRITE_DATA( dat );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e_WriteState = Ce_Stay_1;
            return Ce_Sending;
            break;

        case Ce_Stay_1:
            LCD1602_SET_E_H();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e_WriteState = Ce_Stay_2;
            return Ce_Sending;
            break;

        case Ce_Stay_2:
            LCD1602_SET_E_L();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e_WriteState = Ce_Stay_0;
            return Ce_SendOK;
            break;
        default: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e_WriteState = Ce_Stay_0;
            return Ce_SendOK;
            break;
    }
}

static void MngLCD1602_Display( void )
{
    switch(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e_SendStep)
    {
        case Ce_SendAddr_00:
            if(Ce_Stay_0 ==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e_WriteState)
            {
                if(false == MngLCD1602_IsBusy())
                {
                    LcdWriteCom(0x80);
                }
                else
                {
                    /* empty */
                }
            }
            else if(Ce_SendOK == LcdWriteCom(0x80)) /* 第0,0位置开始显示 */
            {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e_SendStep          = Ce_SendData_00;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e_WriteState        = Ce_Stay_0;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p_DisplayNextAddr   =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h_RowPara[0].e_p_DisplayStartAddr;
            }
            else
            {
                /* empty */
            }
        break;

        case Ce_SendData_00:
            if(Ce_Stay_0 ==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e_WriteState)
            {
                if(false == MngLCD1602_IsBusy())
                {
                    LcdWriteData(*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p_DisplayNextAddr);
                }
                else
                {
                    /* empty */
                }
            }
            else if(Ce_SendOK == LcdWriteData(*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p_DisplayNextAddr))
            {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p_DisplayNextAddr++;
                if(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p_DisplayNextAddr >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h_RowPara[0].e_p_DisplayEndAddr)
                {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e_SendStep          = Ce_SendAddr_10;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e_WriteState        = Ce_Stay_0;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p_DisplayNextAddr   =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h_RowPara[1].e_p_DisplayStartAddr;
                }
                else
                {
                    /* empty */
                }
            }
            else
            {
                /* empty */
            }
        break;

        case Ce_SendAddr_10:
            if(Ce_Stay_0 ==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e_WriteState)
            {
                if(false == MngLCD1602_IsBusy())
                {
                    LcdWriteCom(0x80 + 0x40);
                }
                else
                {
                    /* empty */
                }
            }
            else if(Ce_SendOK == LcdWriteCom(0x80 + 0x40)) /* 第0,1位置开始显示 */
            {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e_SendStep          = Ce_SendData_10;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e_WriteState        = Ce_Stay_0;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p_DisplayNextAddr   =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h_RowPara[1].e_p_DisplayStartAddr;
            }
            else
            {
                /* empty */
            }
        break;

        case Ce_SendData_10:
            if(Ce_Stay_0 ==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e_WriteState)
            {
                if(false == MngLCD1602_IsBusy())
                {
                    LcdWriteData(*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p_DisplayNextAddr);
                }
                else
                {
                    /* empty */
                }
            }
            else if(Ce_SendOK == LcdWriteData(*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p_DisplayNextAddr))
            {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p_DisplayNextAddr++;
                if(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p_DisplayNextAddr >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h_RowPara[1].e_p_DisplayEndAddr)
                {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e_SendStep          = Ce_SendAddr_00;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e_WriteState        = Ce_Stay_0;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p_DisplayNextAddr   =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h_RowPara[0].e_p_DisplayStartAddr;
                }
                else
                {
                    /* empty */
                }
            }
            else
            {
                /* empty */
            }
        break;

        default :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e_SendStep          = Ce_SendAddr_00;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p_DisplayNextAddr   =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h_RowPara[0].e_p_DisplayStartAddr;
        break;
    }
}

void MngLCD1602_Init( void )
{
    uint8_t index = 0u;
    uint8_t LeLCD1602InitCfg[4] = {0x38, 0x0c, 0x06, 0x01};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e_SendStep                         = Ce_SendAddr_00;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e_WriteState                       = Ce_Stay_0;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p_DisplayNextAddr   = &SeLCD1602_u_displayBuffer[0][0];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h_RowPara[0].e_p_DisplayStartAddr  = &SeLCD1602_u_displayBuffer[0][0];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h_RowPara[0].e_p_DisplayEndAddr    = &SeLCD1602_u_displayBuffer[0][LCD1602_COLUMN_NUM-1];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h_RowPara[1].e_p_DisplayStartAddr  = &SeLCD1602_u_displayBuffer[1][0];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h_RowPara[1].e_p_DisplayEndAddr    = &SeLCD1602_u_displayBuffer[1][LCD1602_COLUMN_NUM-1];

    memset(SeLCD1602_u_displayBuffer, 0x20, sizeof(SeLCD1602_u_displayBuffer));

    while(index < (sizeof(LeLCD1602InitCfg)/sizeof(uint8_t)))
    {
        if(Ce_Stay_0 == SsLCD1602_h_displayPara.e_e_WriteState)
        {
            if(false == MngLCD1602_IsBusy())
            {
                LcdWriteCom(LeLCD1602InitCfg[index]);
            }
            else
            {
                /* empty */
            }
        }
        else if(Ce_SendOK == LcdWriteCom(LeLCD1602InitCfg[index]))
        {
            index++;
        }
        else
        {
            /* empty */
        }
    }
}

void MngLCD1602_Handle( void )
{
    MngLCD1602_Display();
}

void displayString( 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dat, uint8_t len)
{
    if(y >= 2)
    {
        return;
    }
    else
    {
        /* empty */
    }
    if(16 > (x + len))
    {
        memcpy(&SeLCD1602_u_displayBuffer[y][x], dat, len);
    }
    else
    {
        memcpy(&SeLCD1602_u_displayBuffer[y][x], dat, 15-x);
    }
}

你可以参考下我的,写了一个小时才调好。51还是有点费劲,没法直接仿真,而且对指针、宏定义的处理也有些问题。你移植到stm32的话就很简单了。周期调用MngLCD1602_Handle();接口就ok了,1ms、5ms、10ms一次都可以,时间越长刷新的越慢。

网友K:
1、业务代码和驱动代码要分层,不论什么优化,都不要把业务代码和驱动代码放到一起去写,改起来会要命的。
2、我上面那个代码是一直循环发送,其实也可以改一改,每次重新设置了显示数组,就让驱动去循环显示一下32个字节的数组就好了,这样没有新显示内容的时候,就不会一直刷新。

网友L:
引用 网友B:
状态机嘛,就是状态嘛,为什么不能有子状态呢?
你这个提问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写清楚系统功能和需求,根据系 ...

这个解释的很好,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可以参考下我的,写了一个小时才调好。51还是有点费劲,没法直接仿真,而且对指针、宏定义的处理也有些 ...

写的很好,程序我已经看了,使用轮询模式,全局指针来写数据,根据状态位写指令。如果直接把全部数据放入一个地方,直接使用写全局指针的方式这样就不需要区分了。和状态机类似,用全局指针代替状态位。感谢同仁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K:
1、业务代码和驱动代码要分层,不论什么优化,都不要把业务代码和驱动代码放到一起去写,改起来会要命的。
...

对的!是这样的,我目前的操作也是这么做,驱动和业务代码还是需要区分,后来人希望能够看到和代码规范化,也感谢大家的支持。
无论是写状态机,还是写操作系统,还是要把驱动层程序和应用层分开,这样对驱动的校验很好,也提高代码阅读性,可修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解释的很好,很清楚。

是的,层主解释的很好,状态机的学习可以参考一下,具体的解决方法层主也没有说清楚,还是笼统了一点,看的懂就好,向各位学习。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的按键控制LCD1602刷新,在LCD刷新时不能影响IO口的接收判断。

按照您的说法,设两个状态位,那么代 ...

这个我也有点没理解,你这个屏幕刷新能占用的时间大概是多少,如果只是50ms内的话我感觉没必要考虑你那种做法,毕竟不用延时的你很难做到说这1ms不动作然后1ms后我要马上跳回发送这样,按键和数据接收这些可以考虑放定时中断里面

网友K:
引用 网友M:
这个我也有点没理解,你这个屏幕刷新能占用的时间大概是多少,如果只是50ms内的话我感觉没必要考虑你那种 ...

有些系统是周期性的,比如所有函数都要求在5ms内完成,即5ms作为一个周期,那么ms级的延时就是致命的,在实时性要求高的系统中,不能够有这种延时存在

网友N(2023-08-01):
都用F4了还用什么延时????直接上系统就行了    上个最简单的时间片轮询系统也能满足要求
你说的还有个主要问题是LCD1602匹配的问题   这个确实是太慢    可以用固定每次发送一个字节解决   不然是很占用时间   最好换成oled12864

网友H(2023-09-22):
这个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LCD要很多地方显示的话,真的有些难度,除非用上系统

网友H:
再研究了一下,原来问题解决可以很简单

楼主:
来回答一下目前的现状
如果使用STM32芯片,芯片越好,兼容操作系统,程序体量大了之后,你是不能实时1ms去伺服这个LCD1602的程序的,比如你要去做高优先级的程序,可能几个ms才能轮到LCD1602,又因为LCD1602没有显示缓存,就会导致LCD1602显示一个一个跳出来。
所以要么用二级芯片控制,要么你用51单片机开发LCD1602。
目前我也在考虑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