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中的焊盘属于C型焊盘吗?他的作用是什么?怎么在PCB上画

楼主:
请问各位   图片中的焊盘属于C型焊盘吗?他的作用是什么?怎么在PCB上画?

网友A(2023-05-22):
螺丝钉接地用的,没有这个封装就自己画!

网友B:
故意做的不平整,防滑。

网友C:
C形焊盘多见于单面板焊装多脚模块,以便于维修更换。螺丝安装孔较多采用梅花焊盘。

网友D:
不必介意。取决于连接件的需要。

网友E:
谢谢大家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