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字库拷贝到SD卡上呢?

楼主(2023-05-22):
(无正文)

网友A:
.使用一片SPI flash,比如W25X16,有2M的空间给你储存点阵字库。 可以将汉字字库文件在电脑上拷贝到SD卡,单片机通过FAT文件系统读取字库文件数据复制到W25X16中。 2.将SD卡当做一个超大的flash,先由PC通过串口将字库数据逐个传入单片机,单片机再通过SPI传给SD卡

网友B:
将字库拷贝到SD卡需要涉及以下几个步骤:

1.准备一个支持SD卡的SD卡读卡器模块,并将其连接到您的单片机。确保正确连接了SD卡读卡器模块的引脚,具体的连接方式将取决于您所使用的模块和单片机型号。

2.在单片机的代码中,使用适当的库函数或驱动程序初始化SD卡读卡器模块。这通常包括对SPI或SDIO接口的初始化以及相应引脚的配置。

3.将字库文件存储为单片机可读取的格式。这可能涉及将字库数据以二进制形式存储在适当的数据结构中,例如数组或存储器中的特定区域。

4.使用SD卡读卡器模块提供的库函数或驱动程序,通过SPI或SDIO接口与SD卡进行通信。您需要使用适当的命令和协议来操作SD卡。

5.在单片机的代码中,读取字库数据并将其写入SD卡。您可以使用SD卡读卡器模块提供的函数来实现这一点,如写入数据块或扇区。

6.确保字库数据成功写入SD卡后,您可以将SD卡插入其他设备中使用。

请注意,具体的实现步骤和库函数的使用取决于您所使用的单片机和SD卡读卡器模块。您需要参考相应的硬件和软件文档,并编写适合您的应用程序的代码。同时,注意确保正确处理SD卡的文件系统格式,如FAT32,以便其他设备能够正确读取字库文件。

网友C:
有文件系统的,通过SD读卡器在,电脑上  Ctrl +C ,  Ctrl + V
没有文件系统的,通过SPI烧录器,直接烧录到 SD卡。

网友D:
HZK16文件网上能找到,在用读卡器写进SD卡不就行了吗?

网友E:
字库复制到SD卡,极普通的复制动作即可。
关键是你有无了解字库组字的格式。

网友F:
【提取完整字库V5软件更新】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5f65f1526041331823
使用字库软件提取字库,生成的BIN文件拷贝到flash上使用单片机读取
H文件可以直接添加到项目编译到ROM中

网友G:
用一个SD卡读卡器,将SD卡插入读卡器,读卡器插入电脑的USB口,就可以将电脑的字库拷贝到SD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ZK16文件网上能找到,在用读卡器写进SD卡不就行了吗?

懂了,但是为啥一楼二楼的那么麻烦,是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一个SD卡读卡器,将SD卡插入读卡器,读卡器插入电脑的USB口,就可以将电脑的字库拷贝到SD卡了。

懂了,但是为啥一楼二楼的那么麻烦,是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H:
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如果要经常换卡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