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2A DC输入,3.3V输出,帮忙推荐颗性价比高的LDO,谢谢

楼主(2023-05-22):
另外,请教下,下面DC转换部分电路,可以防浪涌吗?LDO选择耐压多少的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A:
你有无计算一下:24V输入,3.3V输出,假设3.3用电0.2A。这时LDO上消耗的功率是多少?
20W电烙铁发热部分的体积是多大?LDO的体积是多大?
想想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B:
超过20V压差,还用LDO,出发点不好。用BUCK吧。

网友C:
24V输入用LDO必定会出问题。

网友D:
2A电流不小了。dc/dc可能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无计算一下:24V输入,3.3V输出,假设3.3用电0.2A。这时LDO上消耗的功率是多少?
20W电烙铁发热部分的 ...

芯片耗电不超过10mA. 甚至更低。所以发热应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过20V压差,还用LDO,出发点不好。用BUCK吧。

成本考虑,用BUCK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A电流不小了。dc/dc可能更合适

成本考虑,加上芯片耗电小,所以这里用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