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esp12f是否一定要en和rst接vcc

楼主(2023-05-22):
如题,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将esp12f(已焊接转接板)的VCC、GND、TX、RX分别接到了单片机的3.3V、GND、U2RX、U2TX(没接gpio0、en和rst),但是有时候能用能正常发送指令,有时候又是上电亮一下就没反应了,连指令都没发出去,这种情况一般是供电问题还是引脚没接全导致的?

网友A:
针对您的需求,以下是几个性价比较高的LDO芯片推荐:

1. AMS1117-3.3:这是一款常见的3.3V LDO芯片,最大输入电压为15V,最大输出电流为1A,具有较低的压差和较高的线性调节性能,价格也比较实惠。

2. LM2937-3.3:这是一款高性能3.3V LDO芯片,最大输入电压为60V,最大输出电流为500mA,具有低压差、低静态电流和较高的线性调节性能等优点,适用于一些对电源质量要求较高的应用。

3. LD1117S33TR:这是一款3.3V LDO芯片,最大输入电压为15V,最大输出电流为800mA,具有低压差、低静态电流和较高的线性调节性能等优点,价格也比较实惠。

关于防浪涌问题,建议您在输入端加入保护电路,例如TVS二极管、瞬态电压抑制器等,以防止输入端出现过电压或过电流等情况。具体需要根据您的应用场景和要求来选择合适的保护电路。

关于LDO的耐压问题,一般来说,输入端的最大工作电压应该大于输出电压加上LDO芯片内部电压降,例如您需要输出3.3V,且LDO芯片内部电压降为1.2V,那么输入端的最大工作电压应该大于4.5V。同时,还需要考虑输入端的过电压保护和输出端的短路保护等问题,以确保LDO芯片的安全和稳定工作。

网友A:
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供电问题或者引脚连接问题导致的,建议您检查一下以下几个方面:

1. 供电问题:请确保您的esp12f板子的电源稳定并且满足工作电压要求(3.3V)。您可以使用示波器或者万用表来检查电源电压是否稳定,以及是否有电压波动等问题。

2. 引脚连接问题:请检查您的esp12f板子的TX和RX引脚是否正确连接到单片机的U2RX和U2TX引脚。同时,还需要确保您的esp12f板子的GPIO0、EN、RST引脚没有短路和漏接等问题,这些引脚的状态也会影响esp12f板子的工作。

3. 转接板质量问题:如果您使用的是转接板,也有可能是转接板的质量问题导致的。建议您检查一下转接板的焊接和接线是否正确,以及是否有损坏和短路等问题。

您可以先检查一下供电问题和引脚连接问题,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可以考虑使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等工具进行进一步的排查。

网友B:
为防干扰,最好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