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USBEE AX PRO逻辑分析不能安装驱动问题

楼主(2023-05-22):
      平时经常用USBEE AX PRO逻辑分析仪对单片机的数据进行采集、分析,感觉挺好用的。期间重新安装了win7系统,一步一步装驱动,出现了问题,怎么也装不上驱动。之前一直使用的很正常,手动安装驱动,不能使用。

      有问题就直接拆开。主芯片CY7C68013A封装56-Pin QFN),上器材检查。5V、3.3V电压正常,PWR、D0、ASR指示灯正常,用示波器检测24MHz晶振正常,42pin(RESET)对地时序正常,24C02的IIC时序正常,原件没有特别发热的、虚焊的,经过排查基本排除硬件损坏。

      硬件没发现问题,从软件下手。卸载USBEE AX TEST POD、USBEE SUITE,重新安装,问题依旧,还是不能自动搜索,无法安装驱动,USBEE AX TEST POD找不到硬件。换了旗舰版的win7,安装.NET Framework 3.5,关闭未经过签名驱动的选项等等,都不行。N种方法之后,感觉也不是软件问题。

      软硬件都正常,只能是驱动有问题。打开C:\Program Files (x86)\USBee Drivers\drivers\USBee.inf、C:\Windows\inf\usbeeax.inf两个文件,找到“"USBee AX-Pro" = USBeeWLH, USB\VID_08A9&PID_0014”、“VID_08A9&PID_0014.DeviceDesc="USBeeAX-Pro Test Pod"”,VID_08A9和PID_0014一致。可是现在硬件ID显示VID_0969、PID_0069。这就是不能自动安装硬件的原因了,手动改两个.inf文件的VID\PID,问题还是不能解决。逻辑分析仪一直正常使用,重新安装了系统就不能用了,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了。

      问题找到了,但超出自己的认知,那就上网求助。CY7C68013A主芯片外接24C02存储USB的VID\PID信息,查到一篇《cy68xxx系列,USB设备不识别的解决方法》的文章,开头就写到“然而c:\windows\inf\usbeesx.inf文件,只有%VID_08A9的设备可识别,看来设备ID与安装信息文件不一致了,原因是在USBeeSuite version 1.1.69 之后版本,软件会检查axproDID是不是在0x1AF4-0x1B57之间,否则会把EEPROMVIDPID改为69C06909”。马上查看电脑里USBee Suite的版本,英文版1.1.57,中文版1.1.71,看来是中文版把分析仪的VID\PID改了,造成不能安装驱动,无法使用。检测24C02的7pin,悬空,允许读写。确定USBee Suite中文版修改VID\PID的问题了。(偶然在网上发现有中文版,就下载试试,挺好用,谁知道能把VID\PID给改了呢,手贱!!!)

      由于时间久远(2011年),图片、链接都失效了。虽然不能按照文章方法改回去,但是作者给了我明确的思路(文章没有标注作者,依然深表感谢)。拆下24C02,用编程器读出数据,经过查找,找到EEPROM的0-7字节的定义,修改1-4字节内容覆写,焊回原位置,插上分析仪,能够自动安装驱动,显示VID_08A9、PID_0014。打开数字电压表软件,听到了熟悉的继电器通道转换的“咔哒”声,马上关闭,迅速打开USBee Suite采集数据,一切恢复正常。分析仪7pin、8pin有焊盘,短接,禁止写入,测试USBee Suite 1.1.71中文版,VID\PID没有被修改。至此,修复完毕,正常使用。

备注:
1.被USBee Suite 1.1.71中文版修改VID\PID后,显示
USB\VID_0969&PID_0069&REV_001;
USB\VID_0969&PID_0069
2.拆除24C02,直接上电(随机)显示
USB\VID_04B4&PID_8613&REV_:001
USB\VID_04B4&PID_8613
3.覆写24C02,自动安装驱动后,显示
USB\VID_08A9&PID_0014&REV_001;
USB\VID_08A9&PID_0014

分析仪

分析仪

208 Bytes, 下载次数: 6, 下载积分: 黑币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