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损失大了 单片机电源3.3v和5v直接12伏电压了

楼主(2023-05-22):
昨晚才焊完板子,打算今天调程序,开始是正常的,后来发现仿真器检测不到32芯片,正奇怪了,所有的模块指示灯灭了,一测5伏变成12伏,3.3也是12伏,完了,32核心板估计挂了,3个寻迹模块,2个测速模块也凶多吉少,仿真器插其他开发板上也不亮灯了,完蛋了,一夜回到解放前了,所有模块又要重新买了。不知道是不是昨天到的ASM1117质量不好。

网友A:
AMS1117最大输入电压15V,你买到假货了。我都说过一万遍,LDO动态特性非常差,能不用LDO就一定不能用,比如12V转5V用LDO是自找麻烦,性能比7805差多了,需要用LDO的场合比如5V转3.3V还是要用LDO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S1117最大输入电压15V,你买到假货了。我都说过一万遍,LDO动态特性非常差,能不用LDO就一定不能用,比如 ...

谢谢,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平时买零件的链接,或者我直接买7805.

网友B:
单片机, 过压2-3v就完蛋了, 12v接入那几个过压供电的IC很快就过热烫手,嗝屁了.

网友C:
LDO只适合电压较低的工况下 运行更稳定

网友D:
不同厂家的1117-5.0最大输入电压稍有些差异,不过楼主可能买到质量不太好的啦,特别容易踩雷

网友E:
MT2492了解一下,3毛钱的DC-DC,效率高达96%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们。

网友F:
万用板不适合用金属裸线做连接线,太容易出意外

网友G:
你这电压超出太多了,板子撑不住的,只能说下次注意

网友H:
输入滤波电容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