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电路板的制作

楼主(2023-05-22):
要学好单片机,要勤实践,多编程外得动手实验。最好是自己做电路板。业余做电路板有很多种方法:最多的方法是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在热转印纸上,然后热转印到电路板上,蚀刻后,再花同样的步骤把电子元件标识印到电路板上。还有就是用紫外感光膜贴在电路板上,然后把电路图打印在透明纸上,贴在电路板上,用紫外光曝光,紫外LED要选择发昏的LED,而不是发紫光的LED,发黄发昏的紫外光更强,然后洗掉曝光的,蚀刻。这个方法做出来的电路板效果更好。这是我们老师傅在做的。我在想,热转印标签机,就是用加热的打印头,把碳带上的碳粉压印,热转印到纸张上,如果能DIY一下,直接热转印到电路板上,不是更方便,蚀刻一下就得成品板了。
还有用UV平板打印机,这个东西太贵了,就是用了爱普生的打印机改装的。爱普生的打印头是压电效应,把墨腔里的墨水喷到纸张上的,不同于其它品牌的打印机,是热胀原理,一通电,加热,产生压力,把墨腔里的墨水喷出。用水溶性的打印墨水可以用热效应的打印头。如果是颜料墨水,得用爱普生的。UV打印机就是用UV感紫外光的墨水,喷到承印面上,然后用紫外光照射,固化,这样附着性更好。平板打印机就是用了爱普生的机架,放在可Y轴可移动的平台上,接受打印机走纸信号,变成Y轴移动信号,这样就能在平面上打印了。改装一下得要四千,一台二手打印机要一千多,毛五千呀,太贵了,UV成品打印机要一万多,更贵。用这打印机,不是更方便,直接在电路板上打印出电路图,蚀刻一下就好了。
R230可以打印光盘的,如果能改成打印电路板,更经济实惠。
还有就是雕刻机,一个太贵了,还有就是精度不怎么高,高的是有,就是雕刻机很贵了。

网友A:
JLC, 等好多做PCB的可以免费打样

网友B:
自己动手做PCB,这已经是N年前的做法了。现在基本都是PCB打样,省时省力,质量又有保证。何况现在JLC是免费白薅,不薅白不薅,如果是一些不是验证性质的简单电路,用洞洞板简单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C(2023-09-14):
现在还自己做干嘛    立创20块钱5片包邮   3天到   不比自己做香吗

网友D:
这年头那还需热转印自己腐蚀PCB,JLC又快又好,价格还低。

网友E:
我对制作印刷电路板很感兴趣,才知道原来还有UV平板打印机,以前只听说国外有人改造做出来,那时好心动啊,那时的我还用热转印做。后来我迷上了雕刻机,雕刻机雕刻电路板也是困难重重,搞了好几年,今年过年回去后有信心全部解决掉,其实现在雕刻机已经不贵了。

网友F:
多年前用锯条磨成的倒刻线路板,前几年洞洞板有了后用洞洞板,这两年用软件画好打板;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年头那还需热转印自己腐蚀PCB,JLC又快又好,价格还低。

JLC是一种制作方法吗?还是可以打样PCB的公司?可以给个JLC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H:
自己做太费时间了 ,现在JLC做小板也不贵,自己做成本也不低 还污染环境 得不偿失,

网友I:
早就过了自己做PCB的年代了。想当年用油漆描过,刀子刻过,较多的是采用多孔板。最简单的是采用纸板,大体规划一下,在纸板正面画原理图,一般都是分离元件,管脚处用圆规扎孔,需要连在一起的尽量放一个孔,然后,反面焊起来,很少用到导线。这样做的好处是,实物自带原理图。

网友J(2023-10-25):
引用 网友E:
我对制作印刷电路板很感兴趣,才知道原来还有UV平板打印机,以前只听说国外有人改造做出来,那时好心动啊, ...

大佬,请教一下雕刻机刻PCB怎么解决板不平完成深浅不一致的问题?要怎么调平?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G:
JLC是一种制作方法吗?还是可以打样PCB的公司?可以给个JLC的联系方式吗?

是公司,页面右上角有下单助手,下载一个用于领取优惠券和下单用(要注意下单时优惠券默认是不勾选的),每月两张10*10cm内的运费券,现在月底了赶紧领取。
免费打样仅限于立创EDA软件设计出来的,在上面页面的底部有下载链接,有标准版和专业版两种,都是免费的。

网友E(2023-11-28):
引用 网友J:
大佬,请教一下雕刻机刻PCB怎么解决板不平完成深浅不一致的问题?要怎么调平?谢谢

你要么用candle这个控制软件的高度探测功能,要么用机械的方法,就是做一个压板装置,刀头移动到哪里那块地方就压着,不用整块板压着,这样也行,我打算用机械装置,因为我用mach3这个软件没有探测高度的功能,到时候我做出来发视频你去看看

网友L:
现在自己手工制作电路板已经很难满足要求了!而且性价比没有可比性!20元打样5片完全够用,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费力不讨好自己折腾呢?在广泛使用贴片元件的现在,自己制作PCB显然已经没有必要了,也不现实。

网友M(2024-03-11):
有电路板厂PCB打样贴片一条龙,省时省力,花钱不多。

网友N:
我记得我最早是用洞洞板搭样,后来出现了taobao,上有PCB打样,楼主这样的没搞过,主要是成本太高

网友O:
引用 网友E:
你要么用candle这个控制软件的高度探测功能,要么用机械的方法,就是做一个压板装置,刀头移动到哪里那块 ...

老师,你做出来了没有,发一个我看看

网友P:
直接画PCB板打样不就好了么,自己蚀刻那得耗费多少时间人力,打样又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