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AC转5VDC电源模块可以直接给单片机供电吗?

楼主:
大家好,

请问某一个宝上卖的220VAC转5VDC的电源模块,可以直接用来给5V单片机供电吗?
我意思是,还需不需要增加大容量滤波电容之类的?如需增加,大概需要增加多大的电容?心理上总感觉这种模块通过220V整流后纹波会很大,会对单片机有影响,但又不知道这种感觉对不对。

因为以前都是整流后先给到7805这种LDO后再输出5V给单片机,心理上总觉得LDO输出的5V电源纹波更小,更干净,开关电源开关噪声大,电源不干净,已经搞成强迫症了,看到开关电源就觉得“不干净”。。

这款开关电源参数如下,大家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A(2023-05-23):
220VAC转5VDC电源模块可以给单片机供电,自带大容量滤波电容,但应该有个外壳防止触电。

网友B:
可以直接给单片机供电,我就是这样用的,使用正常。

网友C:
纹波会对ADC转换精度产生影响,并配置看门狗控制防止程序跑飞死机。

网友D:
你的感觉没有错。市面上良莠不齐。
保险一点,将它到9V,再用7805,会好许多。

网友E:
没问题,开关电源不要随意并大电容,可能会导致问题。我一般还会在VCC和GND并联一个5.6V稳压管。

网友F:
这玩意别用,这玩意炸人,手被这个炸伤过,他的220输入引脚和电容距离很近,稍微碰一下就会短路击穿。
!!!!!!!!!!!!!!!!!!!!!!!!!!!!!!!!!!!!!

网友G:
尽管用,现在的开关电源输出的纹波都很小,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H:
1)7805不是LDO

2)7805的频率响应非常差,开关电源的纹波频谱很高,二次稳压解决不了纹波问题,只能靠电容电感这些无源器件。

3)LDO的频率响应比7805还要烂100倍,一个7805解决不了的问题,串联100个LDO也解决不了。

网友I:
可以的。楼道里的宽带交换机就是这种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