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t89c52单片机电子时钟设计,LCD1602引脚不亮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23-05-23):
仿真和代码都没有出错,但是就是不显示,有大神能给解惑一下吗

网友A:
at芯片没用过,你看看是不是没上拉电阻的事

网友B:
LCD1602引脚不亮的问题,可能和仿真模型设置有关,建议您检查以下几个方面:

1. 检查仿真模型:请确保您使用的LCD1602仿真模型设置正确,例如引脚定义是否正确、电源是否接入等。

2. 检查仿真电路:请检查仿真电路的连接是否正确,例如电源是否接入、引脚连接是否正确等。

3. 检查程序:请检查程序是否正确,例如LCD1602的初始化、写入数据等指令是否正确。

4. 检查仿真参数:请检查仿真参数是否设置正确,例如仿真时间是否足够长、仿真步长是否合适等。

如果以上几点都正常,还是不能正常工作,可以尝试更换一块新的LCD1602仿真模型,看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另外,也可以在仿真中使用万用表或者示波器检测LCD1602各个引脚的电压和信号波形,以进一步排查问题所在。

网友C:
检查一下 LCD的背光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