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单片机串口接收,数据打印在OLED 屏幕

楼主(2023-05-23):
大佬们,怎么用STM32F103写一个串口接收的程序,功能如下,串口调试助手给板子发数据(hex/ASCII),然后接收数据,把接收到的(hex/ASCII)显示在OLED 屏幕上,两种接收方式都要显示出来,串口接收已经写了,源文件放下面了,帮忙看看,尽量源文件里面的库写,小白一个,别的看不懂,谢谢了

网友A:
串口只是接收、发送二进制数,对于这些二进制数,你要如果显示,与串口的收、发是无关的。
例如:你收到一个二进制数是00110101,你想在电脑显示“5”,这由电脑中的程序决定,也就是串口【调试程序】来决定。这就需要你知道【调试程序】在什么情况下会在电脑上显示“5”。
同样,你又想让OLED显示“5”,就需要看OLED的手册,看看如将OLED上的部分LED点阵组成“5”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