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M32F401RCT6的HAL库例程

楼主(2023-05-23):
求STM32F401RCT6的HAL库的一个空例程,然后帮我看一下我这个芯片的原理图有没有啥问题

网友A:
用stm32cubemx生成一个就好了

网友B:
啥也没配置,手里没有这个型号的板子,你可以试试,只配置了串口以及中断,8M晶振倍频到84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也没配置,手里没有这个型号的板子,你可以试试,只配置了串口以及中断,8M晶振倍频到84M

大佬好,我用STM32CubeMX导出来的程序和您的这个程序都在一个地方卡死了,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好,我用STM32CubeMX导出来的程序和您的这个程序都在一个地方卡死了,这是哪里的问题

晶振没起振吧去掉相关代码试试

楼主:
直接把外部晶振信号给系统是没有问题,用示波器看,晶振是能够正常振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把外部晶振信号给系统是没有问题,用示波器看,晶振是能够正常振动的

在百度上搜这个文章“STM32实战项目:HAL_RCC_OscConfig中程序卡死问题解决办法”,我看说是F4系列参考手册里面有这个https://blog.csdn.net/qq153471503/article/details/114700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