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MP2307DN这款电源芯片,敬请指导一下

楼主(2023-05-23):
请教大家,我最近用MP2307给单片机供电 ,直流8V进5V出,电路原理图如下

这个原理图是参考规格书和别人的电路,只略作了修改,实物如下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一上电很容易烧掉MP2307。刚上电时基本正常,输出端可以测量到5V电压,但是几分钟后输出端就检测不到电压了。有时候是上午使用正常,下午就坏了。更换芯片后也一样,刚开始正常工作,一会就坏了。本人水平不高,有请论坛里的高手们帮忙看看,有没有人用过这款芯片,问题可能出在什么地方。谢谢!
     输入端使用的是两个18650电池串联,输入电压8V左右;输出没有接负载。芯片的底部的散热焊盘,没有接地(这个是否会有影响,只是散热,而且在芯片工作时只是略有点发热,不烫)。

网友A:
MPS的2303 我用的非常多(上万K),2307没用过,2303的底部焊盘必须接地(是必须),输入输出的电容用470是没有问题的, 我的2303 用1000UF都是OK的(也并不是电容越大越好,主要是ESR和纹波吸收率,还需要和输出电感匹配); 给你一个我正常使用的MPS2303原理图供你参考,看脚位和你的MPS2307差不多;自己对比调整试试;   我感觉主要的问题还是底部焊盘没接地的原因

网友B:
首先将IC底部的焊盘接地,输出C11 470uF的电解电容改为47uF的高频低阻电解电容或者按照官方资料,改为两个22uF的陶瓷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将IC底部的焊盘接地,输出C11 470uF的电解电容改为47uF的高频低阻电解电容或者按照官方资料,改为两个2 ...

        谢谢您的指导,之前我也查阅了一下相关资料,输入和输出的两个电解电容,图中的C11和C8cm1,官方推荐是各由两个22UF并联,实际使用中为了方便,大多数方案都直接使用了一个47uf电容。我之所以使用470UF的电容,是因为我搭建这个电路是为了维修一款仪器,这款仪器原方案使用的是470UF电容(原方案并无我所遇见的烧芯片问题),所以我得尽量和原方案保持一致。至于底部散热焊盘未接地,我原先也猜想问题是出在这里,只是比较疑惑,官方资料里并未提到要接地。而且接地本就是为了加强散热,但实际使用中芯片并不太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指导,之前我也查阅了一下相关资料,输入和输出的两个电解电容,图中的C11和C8cm1,官方 ...

dc/dc不同于线性稳压。单用电解 470uf可能太大了。而且电解速度不够快。可以试试2*22uf之后再并470uf作为滤波。换言之2*22uf或47uf 不能被470uf电解所取代,即便470uf已经并了100n

网友E:
我在多个场合使用过MP2307,性能不错,很少坏芯片。使用时布线很重要,再者底部散热端要越过焊锡可靠接地,是芯片散热的主要途径。另外尽量不用过孔过大电流(2脚供电就是经2个过孔),C6是3n9的,我用3300PF(3n3)也没问题,但你使用的个头较大,是否错了?

网友E:
另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电压误差取样你取自电感端,应该取自电容C11才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另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电压误差取样你取自电感端,应该取自电容C11才稳定。

C6倒是没问题,手上没有3.9NF的贴片电容了,所以找了一个4.2nf的独石电容替代。您的散热焊盘是接地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另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电压误差取样你取自电感端,应该取自电容C11才稳定。

我刚才仔细看了原方案的电路,确实,我的C11有点出界了,晚上试试把它改回来。

网友F:
十几年用过无数MP2307,没出过啥问题,同步整流输出最大3A,效率高发热小,唯一不足就是输入电压不够高。
楼主的电路用的电感是100uH,但实际使用的是10uH,会不会太小了?我一般用33uH。时候粗电容用470uF也太大了,我一般不超过220uF。IC有完善的保护,怎么那么容易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十几年用过无数MP2307,没出过啥问题,同步整流输出最大3A,效率高发热小,唯一不足就是输入电压不够高。
...

输入电压最高能到23V,感觉还是比较能打啊。电感是我不小心标注错误,实际使用的就是10UH,我的输出是5V,10UH的电感是在推荐范围内的。

网友G:
首先将IC底部的焊盘接地,输出C11 470uF的电解电容改为47uF的高频低阻电解电容或者按照官方资料,改为两个2 ...

网友C:
感谢大家的指导,我按照大家的提醒,把大部分能改的地方都改过了,主要包括:
一,更换了原470UF的电解电容C11,换成了47UF 16V的直插电解电容;
二,把C11的位置内移到了L1和R6之间;
三,把底部散热盘接地;
四,把R1和2号引脚之间的连接,由过孔改成导线;
五,重新用新电路板和新芯片;
很不幸的是,问题依旧存在,刚开始都能正常使用几分钟,几分钟后输出变成0V。
接下来不得不怀疑是否芯片质量问题,芯片是在TB买的,下午换一家试试;另外就是上面有朋友提到,说C11最好不使用电解电容,用贴片电容,手上没有22uf的贴片电容,所以下午下单买回来试试。

网友H:
当你对DCDC不是很明白的时候,最好先搞清楚原理。
如果原理不是很清楚,强行做,至少参考手册上的建议参数去做。
这里最关键的参数是电感,因为电感量对频率、电流、温度是有要求的。
假设电源工作频率是60KHz,电感为100uH。
1、要求电感在60KHz工作下,要保证电感量,这是要注意的。
2、电源工作时会输出电流,电感中会有直接分量,这会造成磁偏,这时也要保证电感量。所要选择电感的工作电流参数。
3、工作时电感的各种损耗也会耗能,会有温升,温度上升也会影响电感量。
一般工作时,如何电感烫手,通常要考虑电感是否选择不当。
当然其它元件也会有一些特殊要求,所以说要懂原理。这里不一一介绍了。

网友C:
       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还是那个散热焊盘接地的问题。第一次只是用一根铜线把散热焊盘和芯片的第四引脚(GND)连接,问题没有解决;

第二次是在第一次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根导线,从第四引脚接到地,虽然加强了接地,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第三次是把整个散热焊盘用一片金属片引了出来,然后再增加了3根导线从不同方向接地,问题解决。最后的实物如下:

      第三次整改后,打开电源,一个小时都很稳定。然后开机关十几次,也都很稳定。
      总结:
      散热焊盘接地,很重要,极其重要。它并不仅仅用于散热,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功能引脚,并不是简单接地即可,而是必须广泛接地,狠狠接地!
      再次感谢大佬们的热心帮助!

楼主(2023-06-22):
           今天再次翻出这帖子,是想让这个问题有一个真正的结果。上次以为通过接地解决了问题,其实并未成功:那个貌似成功了的芯片,在工作了一天以后,又趴窝了。此后继续换各种方案,仍然无解,没有一枚能够撑过24小时。在被困扰了近一个月后,终于找到了问题真正的原因:买的芯片是假的!
之前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更换过不下10家芯片商,所以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电路本身的合理性上了。
          这四款芯片,只有最后一个是真的,前面三个都是假的。第一第二个,右上角的小圆点是丝印上去的,像这种,基本都有问题,最多使用几个小时就崩了;第三种的小圆点是刻上去的,但是底部是圆弧,这种品质稍好,但也很难撑过一天;第四个才是真品,它的小圆点是刻上去的,但底部是平的,有镜面光泽。当然,不排除前三种样式的也有真品,只是我买到的,全部都有问题。
          使用前三种芯片,无论怎么优化电路,都只能使用很短时间;而使用正品,无论怎么使用,都没有问题。之前讨论的线路长短,过孔,反馈长度,电感,电容,散热,其实问题都不大,正品是相当皮实的。线路很长很细也没问题,电容用电解电容也没问题,电容从22UF-1000UF都没问题,电感从4.7UH-33UH都随便用也没问题,一分钟开关30次也没问题,不加保护也没问题。
          问题解决了,但是心情却并不轻松,在最简单的电源问题上困扰了这么久,居然是因为假货,而且近十个卖家,只有两个是真货。防不胜防,从事技术工作却不得不面对这么多非技术的困扰,真是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