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遥控风扇控制程序,望大师优化

楼主(2023-05-23):
/*风扇遥控芯片:BA5104  红外遥控解码程序  晶振频率:11.0592MHZ  1帧12位,一次至少发2帧*//*历时8天成功调试,干扰码直接清零,只显示相关键值*/
/*解码后的键值:关机 0xfd81; 开/风速 0xfd82; 风类 0xfd84; 定时 0xfd88; 摇头 0xfd90; 彩灯 0xfdc3; 无 0xfda0; 无 0xfdc6*/
#include "STC8G.h"/*单片机:STC8G1K08-TSSOP20*//*红外端口:P33(包含外部中断1,改端口时要注意)*/
unsigned char q,b,s,g,/*位选*/ir[13],j,c,dw;unsigned int r,m,d0,d1,ds,se,buz;bit off,on,sm,cd,gj,yt;
unsigned char code dm[]={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8,0x48,0x49,0x76,0x00};/*共阴段码*/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i){while(i--);}/*延时函数*/void int1init(){PX1=1;/*设置中断优先级*/IT1=1;EX1=1;EA=1;}/*外部中断1初始化函数,设置成下降沿触发*/
void d0init()/*定时器0 1微秒@11.0592MHz*/
{AUXR |= 0x80;/*定时器时钟1T模式*/TMOD &= 0xF0;/*设置定时器模式*/TL0 = 0xF5;/*设置定时初始值*/TH0 = 0xFF;/*设置定时初始值*/TF0 = 0;/*清除TF0标志*/TR0 = 0;/*定时器0先不计时*/}
void d1init()/*定时器1初始化函数*/{AUXR |= 0x40;/*1T*/TMOD &= 0x0F;TL1 = 0x70;/*初始值*/TH1 = 0xFF;/*初始值*/TF1 = 0;/*清除TF1标志*/TR1=0;/*先不启动*/ET1=1;/*开中断*/EA=1;}
void kayscan()/*P1端口对地增加按键*/
{
        P1=0xff;
        P34=1;P35=1;P36=1;P37=1;
  if(P11==0){delayms(5);if(P11==0){m=0xfd90;buz=1;while(!P11);}} /*摇头*/
        if(P12==0){delayms(5);if(P12==0){m=0xfd84;buz=1;while(!P12);}} /*风类*/
  if(P13==0){delayms(5);if(P13==0){m=0xfd81;buz=1;while(!P13);}} /*关机*/
        if(P14==0){delayms(5);if(P14==0){m=0xfd88;buz=1;while(!P14);}} /*定时*/
        if(P15==0){delayms(5);if(P15==0){m=0xfd82;buz=1;while(!P15);}} /*开/风速*/
        P1=0x00;
}
void display()/*数码管扫描*/
{
        unsigned char i;for(i=0;i<4;i++){switch(i)/*选择显示位置*/
        {
                case(0):P34=0;P35=1;P36=1;P37=1;break;  /*千位*/
                case(1):P34=1;P35=0;P36=1;P37=1;break;  /*百位*/
                case(2):P34=1;P35=1;P36=0;P37=1;break;  /*十位*/
          case(3):P34=1;P35=1;P36=1;P37=0;break;  /*个位*/
        }
    if(i==0){P1=dm[q];}/*千位*/
                if(i==0&se>0&sm==1){P1=dm[20];}
          if(i==1){P1=dm[b]; /*百位*/
                if(ds>999&sm==1){P1=dm[b]+0x80;}}
          if(i==2){P1=dm[s];}/*十位*/
          if(i==3){P1=dm[g];/*个位*/
                if(yt==1){P1=dm[g]+0x80;}}
          if(P33==1){delayms(5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1=0x00;          /*消隐*/
        }
}
void ircl()      /*红外时间记录*/
{
        unsigned char c1;
        if(!P33)
        {
    d1=0;
    TR1=1;       /*启动定时器1*/
    while(!P33);
    TR1=0;
    ir[j]=d1;
        }              /*编码位置清零*/
  if(P33==1&&j>0)/*当端口高电平时,编码位置还未清零*/
        {
    c1++;        /*计算一下持续时间*/
   if(c1>250)    /*超过一定的时间*/
  {
    c++;c1=0;
  }
         if(c>5)       /*就要再次按遥控按键*/
  {
          j=0;c=0;     /*如果还有干扰码就直接清零*/
        }
        }
}
void kzhs()/*键值控制函数 包含主板按键和红外遥控按键*/
{
        unsigned char fl,zd;
        if(on==1&cd==1){display();/*开数码管*/}
        if(on==1&m==0xfd81){fl=0;on=0;dw=0;zd=0;se=0;ds=0;TR0=0;cd=0;j=0;}/*关机状态*/
        if(m==0xfd82&fl==0){fl=0;off=0;on=1;dw=dw+1;if(dw>3){dw=1;}cd=1;gj=0;j=0;m=0;}/*开机状态*/
  if(on==1&m==0xfd90){yt=~yt;cd=1;j=0;m=0;}/*摇头*/if(dw==0){P31=0;P32=0;P55=0;}
  if(fl==0&dw==1){P31=1;P32=0;P55=0;q=16;}/*慢档*/
  if(fl==0&dw==2){P31=0;P32=1;P55=0;q=17;}/*中档*/
  if(fl==0&dw==3){P31=0;P32=0;P55=1;q=18;}/*快档*/
        if(on==1&m==0xfd88){ds=ds+1800;d0=0;TR0=1;if(ds>28800){ds=0;}cd=1;gj=1;j=0;m=0;}
        /*定时控制函数*//*8.0小时=480分钟=28800秒  999秒=16.65分钟=0.2775小时*/
        if(ds>999){g=19;s=ds/60/6%10;b=ds/60/60;}/*g位显示H,s显示10进制的分钟,b显示小时加小数点*/
        if(ds<999){g=ds%10;s=ds/10%10;b=ds/100%10;/*q=ds/1000%10;*/}/*显示剩余秒数*/
        if(on==1&m==0xfd84){fl++;if(fl>2){fl=0;}zd=0;cd=1;j=0;m=0;}if(fl==0){se=0;}
        /*A类自然风:高速运转10秒,中速运转10秒,低速运转10秒;进入循环*/
        if(fl==1){q=10;if(se>1&se<11){zd=3;}if(se>10&se<21){zd=2;}if(se>20&se<31){zd=1;}if(se>30|se==0){se=1;}TR0=1;}
        /*b类睡眠风:高速转10分钟,中速转30分钟;之后退出睡眠模式,返回长风1档*/
  if(fl==2){q=11;if(se>1&se<600){zd=3;}if(se>600&se<1800){zd=2;}if(se>1800){m=0xfd84;}if(se==0){se=1;}TR0=1;}
        if(zd==1){P31=1;P32=0;P55=0;}/*慢档*/if(zd==2){P31=0;P32=1;P55=0;}/*中档*/if(zd==3){P31=0;P32=0;P55=1;}/*快档*/
        if(m==0xfdc3){cd=~cd;j=0;m=0;}/*彩灯开关,关机后单显示电压,开机后定时和电压切换显示*/
        if(ds!=0&c==0){ET0=1;}/*定时打开时,检测有无红外信号*/if(se!=0&c==0){ET0=1;}/*自动风打开时,检测有无红外信号*/
}
void fmq()/*蜂鸣器*/
{
                if(off==0&buz>0)
          {
            buz++;
                  P54=0;
          }
          if(buz>800)/*延时*/
          {
                  P54=1;
                if(m==0xfd81)
                {
                        off=1;
                        m=0;
                }
                  buz=0;
          }
}
void main()
{
        P1M0=0xff; P1M1=0; P3M0=0x06; P3M1=0; P5M0=0x30; P5M1=0;/*端口模式*/
        P31=0;P32=0;P33=1;P54=1;P55=0;cd=1;j=0;dw=0;ds=0;gj=0;yt=0;buz=0;/*初始化*/
        d0init()/*定时器0初始化*/;d1init();/*定时器1初始化*/int1init();/*外部中断1初始化*/
        buz=1;fmq();/*上电蜂鸣器响一声*/
        while(1)
        {
                ircl();
                kayscan();
                kzhs();
                fmq();
        }
}
/*传统51单片机具有5个中断源,中断优先级从高到低依次是:外部中断0(interrupt0)、定时器0(interrupt1)、外部中断1(interrupt2)、定时器1(interrupt3)和串口中断(interrupt4)。*/
void dsq0() interrupt 1
{
        unsigned int ms,tu,tm;
        tu=965;          /*调整微秒,建议:965*/
        tm=99;           /*毫秒调整,建议:99*/
  d0=d0++;         /*每约1微秒加1*/
        if(buz>0)
        {
          buz++;
                P54=0;
  }
        if(buz>800)      /*延时*/
        {
                P54=1;
                buz=0;
        }
        if(!P33)         /*检测到红外信号*/
        {
                ET0=0;         /*返回主程序*/
        }
        if(d0>tu)        /*受红外信号检测影响,建议199*/
        {
                ms++;          /*每约1000微秒=1毫秒*/
                d0=0;          /*us清零*/
        }
        if(ms>tm/2)      /*每约0.5秒*/
        {
          sm=0;          /*关闭闪秒*/
        }
        if(ms>tm)        /*每约1000毫秒=1秒 参考值:19*/
        {
                if(ds>0)
     {
                 ds--;         /*定时秒数自减*/
                 }
                 se++;
                 sm=1;         /*点亮闪秒*/
                if(gj==1&ds==0)/*允许关机,定时时间到了*/
                {
                        m=0xfd81;    /*送出关机指令*/
                        gj=0;
                }
                ms=0;          /*毫秒清零*/
        }
}
void int1()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1服务函数,低电平触发*//*受遥控中断影响,不够时间处理编码,记录时间不放在这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编码位置*/
  if(m==0)              /*如果还没解码正确*/
          {
      for(i=1;i<13;i++) /*未捕获间隔码*/
         {
           r=r<<1;      /*从低位起左移1位*/
           if(ir[i]>70&&ir[i]<125) /*编码为1*/
             {
                     r=r|0x001;/*或1*/
             }
          }
    }
        if(j>12){r=r|0xf000;} /*表示收到符合长度的编码*/
  else{r=0x0000;}       /*干扰清零*/
        if(r==0xfd81|r==0xfd82|r==0xfd84|r==0xfd88|r==0xfd90|r==0xfdc3|r==0xfda0|r==0xfdc6)
        {
                m=r;                /*收录合格编码*/
                buz=1;              /*启动蜂鸣器*/
        }
        else
        {
                m=0;                /*干扰码清零*/
        }
        if(j>12&m==0){j=0;}   /*如果大于12位了,编码还不正确,就把位置清零,防止下一帧乱码*/
}
void dsqi() interrupt 3 /*定时器1 中断服务函数,每约13微秒中断1次*/{d1++;/*每约13微秒加1*/}

网友A:
你13微秒中断1次,造成cpu一直不停处理中断,根本没时间干别的,定时器1 应该有一个合理中断时间间隔。

网友B:
1、代码没对齐,风格较差
2、中断中代码过长,可能导致下个中断进来了都没处理完
3、51的栈空间太小,不建议中断太多代码
4、函数名太短,且为拼音首字母,难以理解
5、中断间隔太短了

网友C:
不要急于写程序。先规划一下方案。
再出个程序流程图,先走通流程图而后再写程序。
如沙发提出的问题,你如果规划过方案,就不犯。
例如:列出风扇的功能,一个给出实现的方式。切换的方法,条件,检测的方式,显示的方式……。
这此都在事先做规划。至少罗列于EXCEL表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代码没对齐,风格较差
2、中断中代码过长,可能导致下个中断进来了都没处理完
3、51的栈空间太小,不 ...

谢谢建议。我这是业余爱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13微秒中断1次,造成cpu一直不停处理中断,根本没时间干别的,定时器1 应该有一个合理中断时间间隔。

试了,刚好可以识别红外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急于写程序。先规划一下方案。
再出个程序流程图,先走通流程图而后再写程序。
如沙发提出的问题,你 ...

嗯嗯。专业的手法就是不一样。

网友D:
先给你来一段
#include "STC8G.h"

// 定义红外解码键值
#define KEY_POWER     0xFD81
#define KEY_MODE      0xFD82
#define KEY_WIND      0xFD84
#define KEY_TIMER     0xFD88
#define KEY_SWING     0xFD90
#define KEY_LIGHT     0xFDC3

// 定义数码管段码
unsigned char code SEGMENT[] =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0x08, 0x48, 0x49, 0x76
};

// 全局变量
bit fanOn = 0;             // 风扇开关状态
unsigned char fanSpeed = 0; // 风扇速度
bit fanSwing = 0;          // 风扇摇头状态
bit fanLight = 0;          // 风扇彩灯状态
unsigned int fanTimer = 0; // 风扇定时器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j;
    for (i = 0; i < ms; i++) {
        for (j = 0; j < 1000; j++);
    }
}

//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digit) {
    unsigned char segment = SEGMENT[digit];
    P1 = segment;
}

// 控制风扇函数
void controlFan() {
    // 根据风扇状态进行相应操作
    if (fanOn) {
        // 控制风扇开关
        P3 &= 0xF8;
        P3 |= fanSpeed;
        // 控制风扇摇头
        P1 &= 0xDF;
        P1 |= (fanSwing << 5);
        // 控制风扇彩灯
        P5 &= 0xDF;
        P5 |= (fanLight << 5);
    } else {
        // 关闭风扇
        P3 &= 0xF8;
    }
}

// 外部中断1中断服务函数
void int1() interrupt 2 {
    // 延时一段时间,避免按键抖动
    delayms(10);
    if (P3_2 == 0) { // 检测外部中断1触发
        // 解码键值
        unsigned int keyValue = (P1 << 8) | P0;

        // 根据键值执行相应操作
        switch (keyValue) {
            case KEY_POWER:
                fanOn = !fanOn; // 切换风扇开关状态
                break;
            case KEY_MODE:
                fanSpeed++; // 切换风扇速度
                if (fanSpeed > 3) {
                    fanSpeed = 0;
                }
                break;
            case KEY_WIND:
                fan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给你来一段
#include "STC8G.h"

嗯。还行,有点逻辑性

网友E:
配合原理图调试理清,会好些吧

网友F:
能实现功能就是一大步,其它的慢慢累积,多看、多练再过段时间会头看一下,就会发现很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实现功能就是一大步,其它的慢慢累积,多看、多练再过段时间会头看一下,就会发现很多问题

牛逼!这就是成功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