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这是个啥电路?前面是一个7555输出三角波,然后经过这个再输入到一个负反馈放大...

楼主(2023-05-23):
前面是一个7555输出三角波,然后经过这个再输入到一个负反馈放大电路里面

网友A:
这个电路让我想起了将“对称锯”转换为正弦波的“转换器”。 二极管 IV 特性的二次非线性用于“圆化”顶点。 曾经这种电路很流行(非常便宜)用于自行生产测试信号发生器(例如,检查 SSB 收发器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让我想起了将“对称锯”转换为正弦波的“转换器”。 二极管 IV 特性的二次非线性用于“圆化”顶点 ...

所以这个电路是三角波转方波的转换器对吧?

网友B:
C4隔直,L2短直,即构成高通。
L1通直,C7短交,即构成高通。
两者组成带通,即选频,参数选择应该与三角波的基频匹配。
D3-D7,将信号限制于电位CX1~CX2之间(有0.7V之差)。
RW3,用于调节输出信号的比例。
此电路功能是个带通滤波器。
注:三角波用傅氏展开,是一个以基波F为主,谐波是若干个N的正弦波。
如果去其中的N部分,可以得到一个F的正弦波。
不过,此电路只能去除N中的一部分,也即只能得到一个频率F的接似正弦波。

网友B:
如果三角波幅值远大于,CX1,CX2,则被限幅成接似的方波(梯形)。相当于削去了顶部,取了正弦波的底部。

网友B:
以上基于CX1,CX2为直流恒压电位,如是是其它电位,成复杂了,不再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C4隔直,L2短直,即构成高通。
L1通直,C7短交,即构成高通。
两者组成带通,即选频,参数选择应该与三角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