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把这些画到一个Altium Designer工程吗?

楼主:
能把这些画到一个工程吗?

网友A(2023-05-24):
当然一点问题没有,你可以在一张原理图上画完,也可以拆分成多原理图

网友B:
你试试,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C:
为什么不能呢

网友D:
应该可以吧

有那么多种反相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当然一点问题没有,你可以在一张原理图上画完,也可以拆分成多原理图

主要是老师要求自家加点创新然后把他画出来,但是我不太会看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可以吧

有那么多种反相电路

可以给我分享几个AD的原理图不

网友F:
可以。一个工程里面可以包括多个原理图。

网友G:
这不就是最基础的吗?都是常见的元件,用AD画可以的

网友H:
完全没问题,可以画在一个原理图里,画不下可以调整画布到A3或A2,也可以建个工程多张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