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芯片丝印?这个芯片是EEPROM吗,容量多大

楼主:
这个芯片是EEPROM吗,容量多大。

网友A(2023-05-23):
      ATMEL的存储芯片,更换了命名规则后,还不如以前的好理解。如果没记错的话,主要是看第二行,这个应该是AT24C02,第一行的240是指2012年的第40周生产的。仅供参考

网友B:
就是,有时候外国人的脑洞我们确实很难理解,明明就几个字母数字,非要整成看不懂的编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TMEL的存储芯片,更换了命名规则后,还不如以前的好理解。如果没记错的话,主要是看第二行,这个应 ...

24C02的Truncation Code 是02C,显然不是。

网友D:
24C256

网友E:
这是 ATMEL的存储芯片,内存8kb

网友F:
二楼讲的对,是看第二行决定型号,但图片看不清,如果是02B就是24C02,即2k
但是我看着像2EB,如果是就是256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