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引出管脚高电平一接继电器电压就变小?

楼主(2023-05-23):
谢谢大家

网友A:
电压变小,说明过载了。
单片机引脚的功率很低,虽然电压高,电流只允许4-20mA,或者去看芯片手册。
继电器,需要大电流。单片机的输出,需要放大,才能接继电器。

网友B:
单片机一般不能直接驱动继电器,
可以加个三极管来驱动。

网友C:
如果是STC的要IO口设置成推挽

网友D:
可以加个三极管来驱动,加个三极管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E:
stc单片机的IO口设置成推挽模式也不要直接连继电器,就算能勉强推动,也会有很大概率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加晶体管驱动或光电隔离驱动才是正确做法

网友F:
任何器件都的有内阻的,你把IO口理解成它的内部有一个去不掉的(250欧)内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G:
驱动能力不足 电源电流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STC的要IO口设置成推挽

stc89c52rc具有推挽功能吗?在用户手册上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