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关于单片机按键检测的函数

楼主(2023-05-23):
if(a4==0)
                {
                        if(KEY3==0)
                        {
                                delay_ms(8);
                                if(KEY3==0)
                                {
                                        a4=1;
                                        flag=!flag;                        //或用~和=0;~只能判断是否=1;
                                }
                        }
                }
                if(KEY3==1)
                {
                        a4=0;
                }

                if(flag==1)
                {
                        HAL_GPIO_WritePin(LED1_GPIO_Port,LED1_Pin,GPIO_PIN_SET);
                        for(z=0;z<24;z++)
                        {
                                ws2812_write_byte( tableRGB[z]); //发送数据
                        }
                }
                else
                {
                        HAL_GPIO_WritePin(LED1_GPIO_Port,LED1_Pin,GPIO_PIN_RESET);
                        for(i=24;i<48;i++)
                        {
                                ws2812_write_byte( tableRGB[ i]); //发送数据
                        }
                }

这是一段检测按键按下开关rgb的函数,在程序中如果flag不等于1,也就是一直循环else会导致rgb过一会闪烁一下,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和思路

网友A:
画个程序流程图,先走通流程图。
这样便于你理清思路。

网友B:
新加一个变量

网友C:
这是在哪个软件里搞的?解构看起来好清晰

网友D:
#include <stdbool.h>  // 引入stdbool.h头文件以使用bool类型

// 定义状态枚举
typedef enum {
    STATE_OFF,
    STATE_ON
} State;

// 初始化状态为关闭
State currentState = STATE_OFF;

void checkButton() {
    if (KEY3 == 0) {
        delay_ms(8);
        if (KEY3 == 0) {
            // 按键按下,切换状态
            currentState = (currentState == STATE_OFF) ? STATE_ON : STATE_OFF;
        }
    }
}

void controlRGB() {
    if (currentState == STATE_ON) {
        HAL_GPIO_WritePin(LED1_GPIO_Port, LED1_Pin, GPIO_PIN_SET);
        for (z = 0; z < 24; z++) {
            ws2812_write_byte(tableRGB[z]);
        }
    } else {
        HAL_GPIO_WritePin(LED1_GPIO_Port, LED1_Pin, GPIO_PIN_RESET);
        for (i = 24; i < 48; i++) {
            ws2812_write_byte(tableRGB[i]);
        }
    }
}

void Main(void) {
    while (1) {
        checkButton();
        controlRGB();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