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想问各位大佬一个51单片机的问题 delay函数延时不能达到预期的一秒,反而非常快

楼主(2023-05-23):
其实代码是在视频上抄的,但是delay函数延时不能达到预期的一秒,反而非常快,求解答!

代码如下

void UART_INIT() {

PCON |= 0x80;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4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F3;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3; //设置定时重载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中断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TR0 = 1;

}

void UART_SendByte(unsigned int Byte) {
SBUF = Byte;
while(TI == 0);
TI = 0;
}

unsigned int sec = 0;

void main() {
UART_INIT();

while(1) {
UART_SendByte(sec);
sec++;
P2_0 = ~P2_0;
Delay(1000);
}
}

楼主:
delay函数放在别的代码里就没有问题,这里如果把TMOD换成定时器0,就会变得非常慢,总之不管怎么样都不会按照1秒的预期去执行

网友A:
delay函数都没贴出来

网友B: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j;
    for (i = 0; i < ms; i++) {
        for (j = 0; j < 120; j++) {
            // 空循环进行延时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ay函数都没贴出来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xms = xms * 1000;
        while(xms--);
}

网友C:
delay函数要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lay函数要贴出来

贴啦,在您楼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elay函数要贴出来

你这个delay函数有问题,unsigned int 最大只有65535,你delay(1000),xms = 1000*1000,导致溢出了,你用4楼提供的delay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xms = xms * 1000;
        while(xms--);

你是个变量是unsigned int, 他只能从 0~65535
Delay(1000);
是 1000 * 1000 = 1000000 超过了65535 当然会快

网友E:
引用 楼主: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xms = xms * 1000;
        while(xms--);

相同的代码在不同的单片机运行结果未必相同。标准51系列12T单片机,12MHz晶振条件下运行这个延时函数t大致延时时间长度 T=t*9+16us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如果是51增强型1T单片机运行上述这个延时函数大致延时时间长度是上述的1/10。可以参考下面程序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1T@12MHz
{
        unsigned int i,j;
        for(i=t;i>0;i--)
                for(j=1200;j>0;j--);
}

何况你xms = xms * 1000;数据溢出,while(xms--);中xms实际只得到16960,根本得不到1秒延时。

网友F:
定时可以开一个定时器,就非常精确了

网友G:
要精确的1秒,除了楼上各位说的
还要计算一下这个循环需要的指令周期
不过要计算可能不太好算,最好示波器量一下

网友H:
参数xms是unsigned int类型,范围是0-65535,Delay(1000)的话函数内部参数的计算结果已经大于最大值了,所以会出现问题,可以修改成为unsigned long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佬的讲解,这里就不一一回复了,十分感谢!

网友I:
    使用for循环配合  ++,--,之类的语句,是很难得到精确的延时的。
     这里提供一个方法或许有用:
           开一个可以自动重装的定时器,设好定时时间,比如10毫秒,再定义  一个全局变量TIME,仅 把"TIME++;"放在那个定时器的中断函数里。这就准备好了。
     在工程的任何地方(函数里),要延时都很方便,比如要延时1秒,只要 TIME=0;while(TIME<100);
这就精确的延时 了 1秒。
   像STC15W系列单片机有模式3的定时器,使用起来会更精确,更方便。
    了1秒。

网友I:
使用for循环和++,--之类的语句基本很难得到精确的定时。这里提供一个方法或许有用。
比如 要定时一秒:
  开一个能自动重装的定时器,设定定时时间10毫秒,再定义一个全局变量TIME,仅把TIME++;放在那个定时器的中断函数里,基本就OK。
  在任何函数里可以:TIME=0;While(TIME<100);这就得到1秒的精切延时。
像STC15W单片机有模式3的定时器,用起来更方便,更精确。

网友J:
用STC-ISP软件的“软件延时计算器”功能
选择对应的指令集,以及延时时长,就可以了。
以下是STC-Y5指令集(适合STC15系列大部分芯片)12MHz下延时1000ms(1秒)的函数

void Delay100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k;

        _nop_();
        _nop_();
        i = 46;
        j = 153;
        k = 24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网友K(2023-08-06):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ms)
{
     unsigned char i,j;
     while(xms--)
     {
           i=2;
           j=199;
          do
          {
               while(--j);
          }while(--i);
     }
}

网友K: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ms)
{
     unsigned char i,j;
     while(xms--)
     {
           i=2;
           j=199;
          do
          {
               while(--j);
          }while(--i);
     }
}
那这个呢,有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