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铺铜没反应!请求支援

楼主(2023-05-23):
今天我用立创EDA制作了一个电路图,生成电路板,我自己摆放元件,连接导线,最后一步铺铜没有反应!整整一天没有办法,请求大家支援。谢谢各位!2023年05月23日22点53分

楼主:
保留孤岛可以铺铜,否则铺铜不成,不知道是哪里出现问题。

楼主:
重新连接导线也不行,铺铜不成。2023年05月24日02点27分

网友A:
你的边框则怎么是红色的呢,应该先改成粉色的边框层再铺铜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新连接导线也不行,铺铜不成。2023年05月24日02点27分

铺铜要设置网络属性,否则按死铜处理掉了。

网友C:
把边框的属性改成边框层试试吧

网友D:
说明你顶层上没有GND这个网络,你看看是不是网络不对

网友E:
设置下铺铜网络

网友F:
也经常被lceda的铺铜搞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说明你顶层上没有GND这个网络,你看看是不是网络不对

确实的,而且软件不会有任何的提示

楼主:
我才发现,原来的红边框是设置成了顶层,现在改为边框层也不行。
我看立创EDA视频教程说是要求铺铜网络一致才可以,这里怎么在右边属性里看网络一致不一致?1:点击铺铜框显示高亮看右边属性,网络是GND,2:点击边框显示高亮看右边属性,网络是空白,我看过以往铺铜板都是这样子,现在就弄不成了,不懂得什么才是铺铜网络一致。2023年05月24日12点52分

楼主:
铺铜成功!谢谢各位老师鼎力相助!我这样做:1:光标放在PCB板子我设置的焊盘上,电脑自动高亮显示U1-4,查右边属性,我用的焊盘网络是U1-4,2:点击PCB工具里边的铺铜工具,由传统的网络GND改变为网络U1-4,点击确定,3:在PCB板子边框外边把带坐标的光标画闭合曲线,左单击,然后再右单击,铺铜成功。现在我才理解,这才是铺铜要网络一致。在这里我向大家再次表示感谢!2023年05月24日13点50分

楼主:
今天我仔细琢磨,铺铜不简单,铺铜前要铺铜网络一致,意思是铺铜要有参照物,目标,对象,他们的属性,网络名称,符号或者是代码,要和马上过来的,铺上的铜,网络名称,或者是属性,符号,或者是代码一致,否则,电脑程序傻了吧唧不知道主人叫我干什么,另外,铺铜都是为了铺地线,所以,所有的电路图都有地线,真正的铺铜参照物就是地线,选择地线上的焊盘网络才是唯一路径,这里的网络标识才是铺铜网络的选择,这就是铺铜网络要一致的根本内涵,看看我试验的电路图和铺铜板。2023年05月25日22点10分

网友G:
我也是用的某创,我也刚刚学会打板两个月,上面是我第三次打板的成果,什么是铺铜,

我到现在也不会,但我觉得不会铺铜一样能画板子,楼主能在怎么铺铜耗时一整天做这么

简单的东东是不是进度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用的某创,我也刚刚学会打板两个月,上面是我第三次打板的成果,什么是铺铜,

我到现在也不会 ...

  你做的电路板真好,你是用他们的软件自己制图真厉害!你还用上了单片机,了不起!这么多电子元件是你自己焊上去,还是工厂打包过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华大地必定藏龙卧虎!看帖回帖好品质。2023年05月26日13点44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