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单片机t0和t1不能同时用的问题?

楼主(2023-05-23):
单片机定时器0做pwm输出,定时器1做超声波测距计时。但是不能同时使用,哪位可以帮忙解决下这个问题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tr=P1^4;
sbit echo=P1^3;
sbit led=P1^5;
sbit servo=P2^7;

int num[]={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段选
int num2[]={0x01,0x02,0x04,0x08};
int compare, count = 0;

void Delay1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25;
        while (--i);
}

void display(int a)
{
        unsigned char i;
        for(i=0;i<4;i++)
        {
                P2=num2[i];
                switch(i)
                {
                        case 0:
                                P0=num[a/1000];
                        break;
                        case 1:
                                P0=num[a/100%10];
                        break;
                        case 2:
                                P0=num[a/10%10];
                        break;
                        case 3:
                                P0=num[a%10];
                        break;
                }
    Delay10us();
                P0=0xff;
                Delay10us();
        }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0X11;//定时器模式选择
        EA=1;//总中断
        ET1=1;//定时器1中断
        TH1=0;
        TL1=0;
        TL0 = 0x9c;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TR0=1;//定时器开关
        TR1=0;
}

        void setangle(int anglenum)
{
        compare = anglenum + 7;
}

void main(void)
{
        int ss,a=0;
        int i;
        timer0_init();
        loop:tr=1;
        Delay10us();
        Delay10us();
        tr=0;
        while(!echo)
        {
                i++;
                if(i>20)
                {
                        goto loop;
                }
        }
        TR1=1;
        while(echo);
        TR1=0;
        ss=(TH1*256+TL1-20)*0.174;
        TH1=0;
        TL1=0;
        display(ss);
        for(i=0;i<6;i++)
        {
                Delay10us();
        }
        if(ss <= 500)
        {
                led = 1;
        }else{
                led = 0;
        }
        setangle(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count ++;
        if(count <= compare)
        {
                servo = 1;
        }else{
                servo = 0;
        }
        if(count == 200)
        {
                count = 0;
        }
        TL0 = 0x9c;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

网友A:
这程序写的!!!main函数里主要程序要在一个死循环里,要不能执行下去也一下就停止了啊,还有
goto loop中的loop在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