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显示方块?

楼主(2023-05-23):
这个是程序的问题吗 还是什么原因 线没有接错

网友A:
也可能是硬件的数据线接线没有按要求的顺序连接。

网友B:
如果线没有接错当然就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C:
虽然警告了,但显示是没问题的

网友D:
先检查下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警告了,但显示是没问题的

但是这个程序只能显示我的第一行代码 就是"hello mydesign" 实际的我要测试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 这些在电路1602里面都不显示 这是为什么呢 我的程序是有哪里不对吗 用 的ads1110数模转换器 是它还缺少一些代码吗

网友E:
我当时是在万能板上焊的,我是因为排阻接反了

网友F:
初始化程序不对,才会显示这样的方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