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接继电器,电压就降到1V左右求解?

楼主(2023-05-24):
51单片机输出管脚能输出5V高电平,但是一接继电器信号源电压就降到1V左右求解

网友A:
继电器线圈的电阻太小了,换一个电阻大于1K的试试,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接到继电器,不做隔离的话,需要以下器件。
一个三极管,一个led灯珠或者电阻,一个二极管

网友C:
如果是电源电压降低了,那是电源容量太小了,选容量大点的电源。

网友B:
为了安全,如果做隔离的话,需要以下器件。
一个光耦,一个三极管,两个led灯珠或者电阻,一个二极管led灯珠,用它的降压作用,选一个合适的,比电阻好用,还直观,可以通过观察亮灭,了解运行情况。

用led灯珠的方法,是野路子,测试用挺好的,实际工程或者客户需要时,建议用电阻,不然忽闪忽闪的,会很麻烦。

网友D:
单片机的驱动电流太小了,不能直接驱动继电器。需要增加驱动电路。如下图:增加一个P-MOS个2个电阻即可。
另外,需要注意,IO要设置成推挽模式。

网友E:
单片机的IO口输出能力太弱,是不能直接驱动继电器的,需要加个三极管驱动

网友F:
加一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