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LM939迟滞比较器在Multisim里仿真圆顶波形的问题

楼主(2023-05-24):
请问下为什么我这个波型出来的是带圆顶而不是平顶的方波呢?没有R1的话虽然是平顶的方波了但那不是迟滞比较器了吧?为啥和书上说的不太一样呢?还是说不能用在同相端?

电阻的计算是网上找的计算公式

网友A:
你把R1改为100k试试

网友B:
因为1脚输出=(VCC-输入)被R3\R1\R2分压,那个圆弧,是R3上的压降造成的。
R3换个5K试试,圆弧会更大。

网友A:
正反馈不够强。反馈由5k改为100k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正反馈不够强。反馈由5k改为100k

我也认为是R1太小了,但这表明正反馈过强,增加R1是让正反馈变弱。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改大了虽然是平顶但已经算不得是迟滞比较器了,高低电平的阀值相差太小改成反相的差值有0.5V。

网友D:
信号和比较电压对调+-端试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改大了虽然是平顶但已经算不得是迟滞比较器了,高低电平的阀值相差太小改成反相的差值有0.5V ...

顶楼R1太小,改大了滞回范围不符合要求,你可以把R2改大不就符合要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