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寻迹小车程序(光靶小车无激光)顺滑

楼主(2023-05-24):
识别硬币车停2 s声响灯亮后继续行驶,bc段加速,d处进内道,转到点停车,显示硬币数和停车时间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定义头文件专属区域*******************/

#include <REGX51.H>//右键添加51头文件
#include "Trace.h"//循迹驱动头文件
#include "motor.h"//控制轮子转向头文件
#include "oled.h"//OELD驱动头文件
#include "bmp.h"//OLED图片头文件,没用到
#include "Beep_Led_Ctrl.h"//蜂鸣器和LED的头文件

/***************定义引脚专属区域*******************/
sbit ENA = P2^0;//L298n上的ENA、ENB,需要拔掉跳帽,然后和单片机上面的IO口相接
sbit ENB = P2^1;
sbit STBY = P2^6;
/***************定义变量专属区域*******************/
unsigned char PWM;                                                 //占空比

extern unsigned char Speed_A;                        //全局变量,引用Trace.c当中的Speed_A和Speed_B
extern unsigned char Speed_B;                        //在Trace.c中定义为电机A的速度和电机B的速度

extern unsigned char Coin_Number;                //硬币数量

unsigned int i;                                                        //秒计时辅助变量
unsigned char Second;                                        //数秒(90秒停止)
unsigned char Stop_Times;                                //停止时间显示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0Init(void) //100微秒@12.000MHz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2;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9C;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9C;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定时器0中断开关
        EA = 1;                  //中断总开关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0Server() interrupt 1
{
/*  占空比调速程序:*/
        PWM++;
        if(PWM>=200)PWM = 0;
        if(PWM <= Speed_A)
        {
                ENA = 1;
        }
        else
        {
                ENA = 0;
        }
        if(PWM <= Speed_B)
        {
                ENB = 1;
        }
        else
        {
                ENB = 0;
        }
        /*计时秒程序*/
        i++;
        if(i >= 10000) {i = 0; Second++;if(Second>=90) Second = 90;}

}
/***************主函数Main*******************/
void main()
{
        Timer0Init();                        //定时器初始化
        STBY = 1;                                //tb6612的STBY端口拉高电平,才能工作
        BL_Ctrl_Init();                        //蜂鸣器和Led的初始化

        /*OLED初始化程序*/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olorTurn(0);                //0正常显示,1 反色显示
        OLED_DisplayTurn(0);//0正常显示 1 屏幕翻转显示
        OLED_ShowString(0,0,"YANGYU COOL!",8);//开始显示内容

        while(1)
        {
                Trace_Car();//引用Trace.c中的函数(灰度循迹逻辑控制)

                if(Second >=34 && Second <35){Stop_Times = Second;}//使停止时间等于34s(正在数的时间),不能只写Stop_Times = Second;不然停止时间会随定时器数秒一起变化

                if(Second >=34&&Second <= 90)//34秒停止
                {
                        Speed_A = 0;
                        Speed_B = 0;
                        Stop();
                        OLED_ShowString(0,0,"Car_Drive_Times:",8);
                        OLED_ShowNum(103,0,Second,3,8);
                        OLED_ShowString(0,1,"Car_Stop_Times: ",8);
                        OLED_ShowNum(103,1,Stop_Times,3,8);
                        OLED_ShowString(0,2,"Coin_Number: ",8);
                        OLED_ShowNum(103,2,Coin_Number,3,8);
                }
                else if(Second > 90)//九十秒停车,其实上面可以把&&Second <= 90删掉,我是怕师傅要看有90s停下的程序
                {
                        Speed_A = 0;
                        Speed_B = 0;
                        Stop();
                        OLED_ShowString(0,0,"Car_Drive_Times:",8);
                        OLED_ShowNum(103,0,Second,3,8);
                        OLED_ShowString(0,1,"Car_Stop_Times: ",8);
                        OLED_ShowNum(103,1,Stop_Times,3,8);
                        OLED_ShowString(0,2,"Coin_Number: ",8);
                        OLED_ShowNum(103,2,Coin_Number,3,8);
                }

        }

}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