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DCDC芯片的型号,只有丝印

楼主:
丝印好像是333A。型号没找到。

网友A(2023-05-24):
是不是FDC6333C?

网友B:
品牌: HOLTEK(合泰/盛群)

网友C:
忘记说了,是SOT23-5封装。感谢朋友的回复

网友D:
确实是HT7733BA

B去了左边,就是3  丝印就是333A

网友C:
初步确认是HT7733BA。从资料来看接近,但丝印还是有差异。需要寻找供货商确认。

网友E:
是电源管理IC  型号R3112N331A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是电源管理IC  型号R3112N331A

如果回答正确,别忘奖励黑币50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电源管理IC  型号R3112N331A

不是的,它是DCDC,不是电源监控和复位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果回答正确,别忘奖励黑币50

我不知道怎么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