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5V输出最多可以带动多少个74LS系列芯片?

楼主(2023-05-24):
谢谢大家

网友A:
取决于5V电源的输出功率,以及74LS的自身耗电及驱动用电。
你问题的问题好有一比。
一个人能买多少车子?要看他有多少钱?车子有多贵?
同是5V电源,有的可以输出10A,有的只能输出0.1A。

网友B:
这话问的无语了。就像1双筷子能加起多少根面条一样。你觉得能带多少? 这取决于你的5V 的能量有多大?

网友C:
假设每个74LS系列芯片的平均电流消耗为50 mA,并且电源可以提供最大1A的电流。

首先,我们需要将电源提供的电流转换为毫安(mA)。1A等于1000 mA。

接下来,我们可以使用以下公式来计算最多可以驱动的芯片数量:

最多芯片数量 = 电源提供的电流 / 单个芯片的电流消耗

将数值代入公式:

最多芯片数量 = 1000 mA / 50 mA

最多芯片数量 = 20

因此,最多可以驱动20个74LS系列芯片,假设每个芯片的平均电流消耗为50 mA,并且电源可以提供最大1A的电流。请注意,这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实际上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如电源的稳定性和芯片之间的相互干扰等。确保按照芯片的数据手册和规格指南进行正确的电源设计和电流分析。

以下是一些常用的 74LS 芯片的一些平均电流消耗值:

74LS00(四路 2 输入与非门):每个门的电源电流通常约为 8 mA。
74LS04(六路反相器):电源电流通常为每个栅极 4 mA 左右。
74LS08(四路 2 输入与门):每个门的电源电流通常约为 8 mA。
74LS32(四路 2 输入或门):每个门的电源电流通常约为 8 mA。
74LS74(双 D 触发器):每个触发器的电源电流通常约为 12 mA。
请注意,这些值是近似平均值,实际电流消耗可能因温度、电压水平和特定芯片制造差异等因素而异。

如果您有特定的 74LS 芯片,最好参考制造商提供的数据表以获取有关其电流消耗特性的精确信息。

网友D: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1个TTL逻辑门输出能带多少个TTL逻辑门输入。

早期约为10个。不过现在TTL逻辑门很少见了,cmos扇出能力远大于10。

网友E:
无数个!决定负载能力的不是电压而是电流!当然,电压必须满足负载的要求

网友C:
74LS和74HC芯片的扇出系数是指在不降低信号质量的情况下,芯片输出可以驱动的最大输入数。 以下是这些芯片系列的典型扇出值:

74LS系列(低功耗肖特基TTL):

标准 74LS 系列:74LS 芯片的典型扇出约为 10。
高级 74LS 系列(例如 74ALS、74F):这些高级版本的 74LS 系列的典型扇出范围为 10 到 15,与标准 74LS 系列相比,提供更高的性能和更低的功耗。

74HC系列(高速CMOS):

与 74LS 系列相比,74HC 芯片的典型扇出更高,通常在 20 到 25 之间。
这些扇出值是一般准则,可能因特定芯片、工作条件和信号频率、负载电容和电压电平等其他因素而异。 始终建议查阅芯片制造商提供的数据表,了解特定芯片型号的精确扇出规范。

楼主:
好的,找到了,多谢大家

网友F:
74LS系列可以推4个74LS系列。至于你不说源是什么那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