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401时钟初始化卡住的问题

楼主(2023-05-24):
我用STM32CubeMX生成了一个程序,下到单片机跑仿真时,会在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这里面的pllvco = (uint32_t) ((((uint64_t) HSE_VALUE * ((uint64_t) ((RCC->PLLCFGR & RCC_PLLCFGR_PLLN) >> RCC_PLLCFGR_PLLN_Pos)))) / (uint64_t)pllm);中卡住不动了。

网友A:
调用别人的函数,先了解一下函数的使用说明。

网友B:
检查你的板子有没有晶振吧,可能板子上没晶振,cubemx里面设置了晶振就会出问题。建议先用内部HSI做时钟源再试试

楼主:
我绕过PLL直接把外部8M的晶振信号给系统时钟就可以运行。然后我又在cubemx设置了用HSI,结果是跟HSE一样,在相同的地方卡住

楼主:
这是电路图

网友C:
应该还是参数配置的问题,用cubemx最简单的是选晶振源,然后选主频,之后让cubemx自己配置

网友D(2024-04-07):
UINT64 溢出了,
pllvco = (uint32_t) ((((uint64_t) HSE_VALUE / (uint64_t)pllm) * ((uint64_t) ((RCC->PLLCFGR & RCC_PLLCFGR_PLLN) >> RCC_PLLCFGR_PLLN_Pos))));
这样就ok

网友D:
pllvco = (uint32_t) ((((uint64_t) HSE_VALUE / (uint64_t)pllm) * ((uint64_t) ((RCC->PLLCFGR & RCC_PLLCFGR_PLLN) >> RCC_PLLCFGR_PLLN_Pos))));

网友E:
这是硬件故障,HSE没起振,用示波器看下6脚oscout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