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源并联问题

楼主(2023-05-24):
最近在做数电设计,需要同时给十个74LS系列芯片供5V电压,由于打板子的时候意外把所有+5V连在一起了,怕一个+5V带不动十个芯片,就想着能不能用下面这个电压转换模块把两个+5V输出并联后再接到电路里面(提高带负载能力)?(虽然听说电压源并联技术有大讲究)

网友A:
电源并联有风险!
你想啊,一个电压是5.1V,另一个电压是5.2V。并在一起是多少V呢?
电源并联较为复杂,不是不可以,功率不一定是两者之和。
这点小东东,图中单个电源估计够了,不一定要并电源。

网友B:
意外把所有+5V连在一起了?

没有把所有+5V连在一起了才叫意外。

网友C:
不能连接

网友D:
怕带不动就稍微加大点电流,74系列功耗极低

网友E:
74LS系列芯片的供电电压范围是4.75V到5.25V,推荐值是5V。123 74LS系列芯片的最大功耗一般在几十毫瓦左右,所以十个芯片的总功耗也不会超过1W。123 如果您使用的是稳压电源,那么一个+5V输出应该足以驱动十个芯片,不需要并联两个+5V输出。 如果您使用的是电池或者其他不稳定的电源,那么您可以使用一个电压转换模块来提供稳定的+5V输出,但是并联两个+5V输出可能会造成电流不平衡或者短路的风险,所以不建议这样做。 如果您非要并联两个+5V输出,那么您需要在每个输出上串联一个合适的电阻,来保证电流平衡和限流作用

网友F:
电压高电源的在做功,如果负载重,把电压拉低时,另个电压低的做功

网友G:
这样的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G:
感觉并联后会有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