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08-TSSOP20单片机 数码管显示ADC电压

楼主(2023-05-24):
/*10位就是10位二进制数的意思,即0000000000-1111111111等于10进制的0-1023*/
/*ADC转换结果右对齐: ADC_RES (高2位寄存器),ADC_RESL (低8位寄存器)*/
//ADC被转换通道的输入电压Vin=MCU工作电压或参考源电压*10位ADC转换结果/1024
//分压前最高输入电压=MCU工作电压或参考源电压/[对地电阻阻值/(对地电阻阻值+串接电阻阻值)]
//分压倍率=分压前最高输入电压/MCU工作电压   分压前输入电压(方法一)=ADC管脚输入电压*分压倍率(精确到小数点)
//分压前输入电压(方法二,会有很多位小数)=ADC管脚输入电压/[对地电阻阻值/(对地电阻阻值+串接电阻阻值)]
#include "STC8G.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q,b,s,g;/*位选*/
unsigned char code dm[]={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共阴段码*/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i){while(i--);}/*延时函数*/
void display()/*数码管扫描*/
{
        unsigned char i;
        for(i=0;i<4;i++)
        {
                switch(i)/*选择显示位置*/
        {
                case(0):P34=0;P35=1;P36=1;P37=1;break;/*千位*/
                case(1):P34=1;P35=0;P36=1;P37=1;break;/*百位*/
                case(2):P34=1;P35=1;P36=0;P37=1;break;/*十位*/
          case(3):P34=1;P35=1;P36=1;P37=0;break;/*个位*/
        }
   if(i==0){P1=dm[q];}     /*千位*/
         if(i==1){P1=dm[b];}     /*百位*/ //用作ADC十位
         if(i==2){P1=dm[s]+0x80;}/*十位*/ //用作ADC个位固定小数点
         if(i==3){P1=dm[g];}     /*个位*/ //用作ADC小数点后一位
         delayms(5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1=0x00;                /*消隐*/
        }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dy;unsigned char i;
    P1M0=0xff; P1M1=0;
          P3M0=0;    P3M1=0x01;                       /*设置P3.0为ADC口*/
          P5M0=0;    P5M1=0;
    P_SW2 |= 0x80;
    ADCTIM = 0x3f;                              /*设置ADC内部时序*/
    P_SW2 &= 0x7f;ADCCFG = 0x0f;                /*设置ADC时钟为系统时钟/2/16*/
    ADC_CONTR = 0x88;                           /*使能ADC模块 设置P30ADC8*/
          q=b=s=g=0;
    while (1)
    {
                        dy=0;
                        for(i=0;i<8;i++)                          //读取8次数据
                        {
        ADC_CONTR |= 0x40;                      /*启动AD转换*/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0x20));            //查询ADC完成标志
        ADC_CONTR &= ~0x20;                     //清完成标志
                          ADCCFG = 0x20;                          //设置结果右对齐
                          dy+=ADC_RES<<8|ADC_RESL;
                        }
                          dy>>=3;                                 //取平均值
                                //g=dy%10;s=dy/10%10;b=dy/100%10;q=dy/1000%10;/*ADC转换结果0-1023*/
                          dy=5000*(long)dy/1024;/*强制转换数据类型(32位)运算,得到管脚电压毫伏(mV)*/
                          dy=dy*7.06;/*分压倍率*/
                          //dy=dy/(3.3/(3.3+20));/*方法二*/
                          g=dy/100%10;
                    s=dy/1000%10;
                    b=dy/10000%10;
                    q=0;
                          display();/*数码管扫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