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

楼主(2023-05-24):
1.LC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计算,像这个滤波器,截止频率是7.2M,是不是意味着比7.2M更低的频率可以通过,高于7.2M的信号会被电容旁路到GND?这个误差会有多大?

2.LC低通滤波比起RC低通滤波优缺点有哪些?

网友A:
这是一个LC滤波器的频率特性曲线,不是说高于7.2M不能通过,而是增益逐步下降的过程,截止频率是从滤波器通带增益算起,下降-3db的位置,-3db实际相当于频率增益下降到了原来的0.707。

网友A:
RC滤波器和LC滤波器的区别
1.LC滤波器应用的频率范围为1kHz~1.5GHz.由于受限于其中电感的Q值,频率响应的截至区不够陡峭。
2, RC滤波器有耗损,LC滤波器理论上可以无耗损;
3, RC比LC的体积要小,成本要底;
4, RC用在低频电路中,LC滤波一般用在高频电路中;
5, RC滤波中的电阻要消耗一部分直流电压,R不能取得很大,用在电流小要求不高的电路中.RC体积小,成本低.滤波效果不如LC电路; LC滤波主要是电感的电阻小,直流损耗小.对交流电的感抗大,滤波效果好.缺点是体积大,笨重.成本高.用在要求高的电源电路中.
6, 滤波级数越多效果也好,但是带来的是损耗和成本越高,所以不建议超过3级;
7, RC滤波器一般常与运算放大器组合使用,构成有源滤波器,多作为低频信号的滤波。例如,在锁相环路中作为环路滤波器使用。

网友B:
这不是滤波器,是个谐振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滤波器,是个谐振器。

虽然这两个长得挺像的,但是看位置能够很快的分辨出来,而且谐振回路还有串并联之分,并联的明显和这个不一样

至于楼主说的那个,好像就是一个通频带的问题吧,定义最大谐振频率的电流的0.707倍到最大频率之间的频带都是被允许的。RC一般用在有源低频滤波电路上,避免了滤波后功率降低的后果,LC用在高频电子线路上较多,
不同连接方式负载特性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