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屏控制STC8H1K28点灯功能无法实现 单片机代码如下

楼主(2023-05-24):
#include <STC8H.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2^3;

unsigned char a[4];
uchar UART1_TXD_FLAG,UART_RXD,UART_CONTER,UART_KEY_FLAG;

void UartInit()//57600bps 11.0592MHZ
{
        P_SW1=0x00;

        SCON=0x50;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04;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2L = 0xD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2H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
void UART1_SEND_BYTE(unsigned char dat)
{
        UART1_TXD_FLAG=1;
        SBUF=dat;
        while(UART1_TXD_FLAG == 1);
}
void KEY_LCD()
{
        uchar KEY_FLAG,i;
        if(a[0]==0xAA)
        {
                if(a[2]==0xcc&&a[3]==0x33)
                {
                        if(UART_KEY_FLAG==1)
                        {
                                UART_KEY_FLAG=0;
                                KEY_FLAG=1;
                        }
                }
        }
        if(KEY_FLAG==1)
        {
                        if(a[1]==0x00)
                        {
                                led=0;
                        }
                        if(a[1]==0x01)
                        {
                                led=1;
                        }
        }

                KEY_FLAG=0;
                for(i=0; i<8; i++) a[i]=0x00;

}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ff;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UartInit();
    ES = 1;
    EA = 1;
                led=0;
    while (1)
    {
             KEY_LCD();
    }
}

void UART1_()interrupt 4
{
        if(RI)
        {
                RI=0;
                if(UART_RXD==0)
                {
                        if(SBUF==0xAA)
                        {
                                UART_RXD=1;
                                UART_CONTER=0;
                        }
                }
                        if(UART_RXD == 1)
                {
                        a[UART_CONTER]=SBUF;
                        UART_CONTER++;
                        if(UART_CONTER==4)
                        {
                                UART_RXD=0;
                                UART_CONTER=0;
                                UART_KEY_FLAG=1;
                        }
                }
        }
        if(TI)
        {
                TI=0;
                UART1_TXD_FLAG=0;
        }
}

串口屏连电脑能接收到数据

串口屏连电脑能接收到数据

楼主:
功能无法实现,求大神帮我看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能无法实现,求大神帮我看看哪里有问题

你确定是用串口屏控制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用串口屏控制单片机?

是的 串口屏连电脑确定能发出数据 但是连单片机单片机没得动作

网友B:
  • {
  •     if(RI)
  •     {
  •         RI=0;
  •         if(SBUF==0xAA)   UART_CONTER=0;
  •         a[UART_CONTER]=SBUF;
  •         if(++UART_CONTER>=4)
  •         {
  •             UART_CONTER=0;
  •             UART_KEY_FLAG=1;
  •         }
  •     }
  •     if(TI)
  •     {
  •         TI = 0;
  •         UART1_TXD_FLAG=0;
  •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串口屏连电脑确定能发出数据 但是连单片机单片机没得动作

先把程序减化一下,用实物STC8G1K08-16测试 led改到P1^3; 用串口助手交替发0xaa 0x00 0xcc 0x33和0xaa 0x01 0xcc 0x33 ,led交替亮灭,功能正常。
#include <STC8H.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2^3;

uchar a[4];
bit flag;

void UartInit()                //57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04;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2L = 0xD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2H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EA = 1;                                //开总中断
        ES = 1;                                //开串口中断
}

void KEY_LCD()
{
        uchar i;
        if(flag)
        {
                flag=0;
                if(a[2]==0xcc && a[3]==0x33)
                {
                        if(a[1]==0x00)
                        {
                                led=0;
                        }
                        if(a[1]==0x01)
                        {
                                led=1;
                        }
                }
                for(i=0; i<4; i++)
                        a[i]=0x00;//清除缓存
        }
}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UartInit();
        led=0;
        while (1)
        {
                KEY_LCD();
        }
}

void UART1_()interrupt 4
{//0xaa 0x0? 0xcc 0x33
        static uchar i=0;        //静态计数变量
        RI=0;                                        //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
        a[i]=SBUF;                        //接收到的数据串保存在缓存数组
        if(a[0]==0xAA)                //验证数据头,否则自动被覆盖
        {
                i++;
                if(i>=4)
                {
                        flag=1;                //接收完成标志置1
                        i=0;                        //计数变量清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