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5420无输出问题 附电路原理图和程序

楼主(2023-05-24):
程序使用官方例程,IOut无输出,原理图和程序在2楼

网友A:
你应该把硬件,软件告诉大家,才能帮你分析

网友B:
检查一下DVCC SELECT试试

楼主:
#define SET_CLEAR()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0) // AD5420_CLEAR -> PD0
#define CLR_CLEAR()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0)

#define SET_LATCH()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 AD5420_LATCH -> PB12
#define CLR_LATCH()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define SET_SCL()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3) // AD5420_SCLK  -> PB13
#define CLR_SCL()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3)

#define SET_SDO()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5) // AD5420_SDIN  -> PB15
#define CLR_SDO()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5)

void AD5420_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SPI2时钟使能

    // input:PD0->CLEAR; PB12->LATCH; PB13->SCLK; PB15->SDIN; output:PB14->SDIO; PD1->FAULT
    // gpio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PD0->CLEA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5; // PB12->LATCH; PB13->SCLK; PB15->SD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PD1->FAUL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开漏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  PB14->SD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5);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0);
}
void AD5420_WriteData(uint8_t count, uint8_t *ad5420buf)
{
    uint8_t ValueToWrite = 0;
    uint8_t i            = 0;
    uint8_t j            = 0;

    CLR_LATCH(); // 先拉低LATCH片选线

    for (i = count; i > 0; i--)
    {
        ValueToWrite = *(ad5420buf + i - 1);
        for (j = 0; j < 8; j++)
        {
            CLR_SCL();
            if (0x80 == (ValueToWrite & 0x80))
            {
                SET_SDO();
            }
            else
            {
                CLR_SDO();
            }
            delay_ms(50);
            SET_SCL();
            // delay_us(100);
            ValueToWrite <<= 1;
        }
    }
    CLR_SCL();
    delay_us(500);
    SET_LATCH();
    delay_us(500);
    CLR_LATCH();
}

void Ad5420_Init(void)
{
    ad5420buf[2] = 0x56; // 复位寄存器地址
    ad5420buf[1] = 0x00;
    ad5420buf[0] = 0x01;
    AD5420_WriteData(3, ad5420buf);
    delay_ms(100);

    ad5420buf[2] = 0x55; // 可寻址控制寄存器地址
    // ad5420buf[1] = 0x10;    //OUTEN=1,输出使能
    ad5420buf[1] = 0x30; // REXT=1,外部电流设置电阻;OUTEN=1,输出使能;禁能数字压摆率控制;菊花链禁能
    ad5420buf[0] = 0x05; // 4~20mA
    // ad5420buf[0] = 0x06;  //0~20mA
    // ad5420buf[0] = 0x07;  //0~24mA
    AD5420_WriteData(3, ad5420buf);
    delay_us(100);
}
void Write_Ad5420_Data(void)
{
    // Ad5420_Init();
    ad5420buf[2] = 0x01;//数据寄存器
    ad5420buf[1] = 0x00;
    ad5420buf[0] = 0x00;//4mA
    AD5420_WriteData(3,ad5420buf);

    // ad5420buf[2] = 0x01; // 数据寄存器
    // ad5420buf[1] = 0x60;
    // ad5420buf[0] = 0x00; // 10mA
    // AD5420_WriteData(3, ad5420buf);
    delay_us(1000);

    // ad5420buf[2] = 0x01;//数据寄存器
    // ad5420buf[1] = 0xFF;
    // ad5420buf[0] = 0xFF;//20mA
    // AD5420_WriteData(3,ad5420buf);
    // delay_us(2000);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0);
    delay_ms(200);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0);
    delay_ms(200);

}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fine SET_CLEAR()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0) // AD5420_CLEAR -> PD0
#define CLR_CLEAR() GP ...

你AVDD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fine SET_CLEAR()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0) // AD5420_CLEAR -> PD0
#define CLR_CLEAR() GP ...

量量15脚REFIN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AVDD电压是多少?

12v的模拟电路供电,3.3v的数字电路供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量15脚REFIN电压。

5v基准电压,没问题

楼主:
用示波器测了一下这个时钟和数字引脚没问题

网友A:
你根据什么得出IOut无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根据什么得出IOut无输出。

万用表串联IOUT和模拟地,测电流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万用表串联IOUT和模拟地,测电流呀

由于电流表内阻太小,造成芯片工作不正常,你串一个200欧电阻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电流表内阻太小,造成芯片工作不正常,你串一个200欧电阻再试。

试了,270欧姆电阻,无输出,但是可以通过串口读出来数据寄存器的值,说明写进去,但是无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270欧姆电阻,无输出,但是可以通过串口读出来数据寄存器的值,说明写进去,但是无输出

输出接电阻,用电压表测,是否电流表有问题。

网友A:
量20脚BOOST有电压吗?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20脚BOOST有电压吗?是多少?

跟这个引脚没啥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接电阻,用电压表测,是否电流表有问题。

万用表好着呢,按理来说数据写进到数据寄存器,就不需要管了呀,芯片就会生成数据寄存器的值调出来的电流,现在没有输出就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这个引脚没啥关系吧

这个脚电压能知道内部工作电压是否加上,反馈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万用表好着呢,按理来说数据写进到数据寄存器,就不需要管了呀,芯片就会生成数据寄存器的值调出来的电流 ...

你数据是希望输出多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数据是希望输出多大电流?

4~20ma 的1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接电阻,用电压表测,是否电流表有问题。

感谢老哥,还真是这万用表电流档有点问题,测不出来,最后串联了一个电阻,测电压,然后算电流没问题,误差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