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帮忙看看程序 STM32C8T6驱动st7735s显示屏

楼主(2023-05-24):
STM32C8T6驱动st7735s显示屏,我将原来的PA0-PA5引脚,换成PB4-PB9引脚后,显示屏就一直白的,连测试文字都没有。麻烦各位大佬帮小弟看看问题出在哪里,鞠躬万分感谢!

#include "lcd_init.h"
#include "delay.h"

void LCD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使能B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速度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GPIOB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
      函数说明:LCD串行数据写入函数
      入口数据:dat  要写入的串行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Writ_Bus(u8 dat)
{
        u8 i;
        LCD_CS_Clr();
        for(i=0;i<8;i++)
        {
                LCD_SCLK_Clr();
                if(dat & 0x80)
                {
                   LCD_MOSI_Set();
                }
                else
                {
                   LCD_MOSI_Clr();
                }

                LCD_SCLK_Set();
                dat <<=1;

        }
        LCD_SCLK_Clr();
  LCD_CS_Set();
}

/******************************************************************************
      函数说明:LCD写入数据
      入口数据:dat 写入的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WR_DATA8(u8 dat)
{
        LCD_Writ_Bus(dat);
}

/******************************************************************************
      函数说明:LCD写入数据
      入口数据:dat 写入的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WR_DATA(u16 dat)
{
        LCD_Writ_Bus(dat>>8);
        LCD_Writ_Bus(dat);
}

/******************************************************************************
      函数说明:LCD写入命令
      入口数据:dat 写入的命令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WR_REG(u8 dat)
{
        LCD_DC_Clr();//写命令
        LCD_Writ_Bus(dat);
        LCD_DC_Set();//写数据
}

/******************************************************************************
      函数说明:设置起始和结束地址
      入口数据:x1,x2 设置列的起始和结束地址
                y1,y2 设置行的起始和结束地址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Address_Set(u16 x1,u16 y1,u16 x2,u16 y2)
{
        if(USE_HORIZONTAL==0)
        {
                LCD_WR_REG(0x2a);//列地址设置
                LCD_WR_DATA(x1+2);
                LCD_WR_DATA(x2+2);
                LCD_WR_REG(0x2b);//行地址设置
                LCD_WR_DATA(y1+1);
                LCD_WR_DATA(y2+1);
                LCD_WR_REG(0x2c);//储存器写
        }
        else if(USE_HORIZONTAL==1)
        {
                LCD_WR_REG(0x2a);//列地址设置
                LCD_WR_DATA(x1+2);
                LCD_WR_DATA(x2+2);
                LCD_WR_REG(0x2b);//行地址设置
                LCD_WR_DATA(y1+3);
                LCD_WR_DATA(y2+3);
                LCD_WR_REG(0x2c);//储存器写
        }
        else if(USE_HORIZONTAL==2)
        {
                LCD_WR_REG(0x2a);//列地址设置
                LCD_WR_DATA(x1+1);
                LCD_WR_DATA(x2+1);
                LCD_WR_REG(0x2b);//行地址设置
                LCD_WR_DATA(y1+2);
                LCD_WR_DATA(y2+2);
                LCD_WR_REG(0x2c);//储存器写
        }
        else
        {
                LCD_WR_REG(0x2a);//列地址设置
                LCD_WR_DATA(x1+3);
                LCD_WR_DATA(x2+3);
                LCD_WR_REG(0x2b);//行地址设置
                LCD_WR_DATA(y1+2);
                LCD_WR_DATA(y2+2);
                LCD_WR_REG(0x2c);//储存器写
        }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GPIO_Init();//初始化GPIO

        LCD_RES_Clr();//复位
        delay_ms(100);
        LCD_RES_Set();
        delay_ms(100);

        LCD_BLK_Set();//打开背光
  delay_ms(100);

        LCD_WR_REG(0x11); //Sleep out
        delay_ms(120); //Delay 120ms
        //------------------------------------ST7735S Frame rate-------------------------------------------------//
        LCD_WR_REG(0xB1); //Frame rate 80Hz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DATA8(0x35);
        LCD_WR_DATA8(0x36);
        LCD_WR_REG(0xB2); //Frame rate 80Hz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DATA8(0x35);
        LCD_WR_DATA8(0x36);
        LCD_WR_REG(0xB3); //Frame rate 80Hz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DATA8(0x35);
        LCD_WR_DATA8(0x36);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DATA8(0x35);
        LCD_WR_DATA8(0x36);
        //------------------------------------End ST7735S Frame rate-------------------------------------------//
        LCD_WR_REG(0xB4); //Dot inversion
        LCD_WR_DATA8(0x03);
        //------------------------------------ST7735S Power Sequence-----------------------------------------//
        LCD_WR_REG(0xC0);
        LCD_WR_DATA8(0xA2);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DATA8(0x84);
        LCD_WR_REG(0xC1);
        LCD_WR_DATA8(0xC5);
        LCD_WR_REG(0xC2);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REG(0xC3);
        LCD_WR_DATA8(0x8D);
        LCD_WR_DATA8(0x2A);
        LCD_WR_REG(0xC4);
        LCD_WR_DATA8(0x8D);
        LCD_WR_DATA8(0xEE);
        //---------------------------------End ST7735S Power Sequence---------------------------------------//
        LCD_WR_REG(0xC5); //VCOM
        LCD_WR_DATA8(0x0a);
        LCD_WR_REG(0x36);
        if(USE_HORIZONTAL==0)LCD_WR_DATA8(0x08);
        else if(USE_HORIZONTAL==1)LCD_WR_DATA8(0xC8);
        else if(USE_HORIZONTAL==2)LCD_WR_DATA8(0x78);
        else LCD_WR_DATA8(0xA8);
        //------------------------------------ST7735S Gamma Sequence-----------------------------------------//
        LCD_WR_REG(0XE0);
        LCD_WR_DATA8(0x12);
        LCD_WR_DATA8(0x1C);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DATA8(0x18);
        LCD_WR_DATA8(0x33);
        LCD_WR_DATA8(0x2C);
        LCD_WR_DATA8(0x25);
        LCD_WR_DATA8(0x28);
        LCD_WR_DATA8(0x28);
        LCD_WR_DATA8(0x27);
        LCD_WR_DATA8(0x2F);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REG(0XE1);
        LCD_WR_DATA8(0x12);
        LCD_WR_DATA8(0x1C);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DATA8(0x18);
        LCD_WR_DATA8(0x2D);
        LCD_WR_DATA8(0x28);
        LCD_WR_DATA8(0x23);
        LCD_WR_DATA8(0x28);
        LCD_WR_DATA8(0x28);
        LCD_WR_DATA8(0x26);
        LCD_WR_DATA8(0x2F);
        LCD_WR_DATA8(0x3B);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10);
        //------------------------------------End ST7735S Gamma Sequence-----------------------------------------//
        LCD_WR_REG(0x3A); //65k mode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REG(0x29); //Display on
}

#ifndef __LCD_INIT_H
#define __LCD_INIT_H
//-----------------LCD端口定义----------------

#define LCD_SCLK_Clr()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4) // SCL = SCLK
#define LCD_SCLK_Set()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4)

#define LCD_MOSI_Clr()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5) // SDA = MOSI
#define LCD_MOSI_Set()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5)

#define LCD_RES_Clr()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6) // RES
#define LCD_RES_Set()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6)

#define LCD_DC_Clr()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7) // DC
#define LCD_DC_Set()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7)

#define LCD_CS_Clr()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8) // CS
#define LCD_CS_Set()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8)

#define LCD_BLK_Clr()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9) // BLK
#define LCD_BLK_Set()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9)

int main(void)
{

//        float t=0;
        delay_init();
        LCD_Init();//LCD初始化
LCD_Fill(0,0,LCD_W,LCD_H,WHITE);
while(1)
        {
        LCD_ShowChinese(0,36,"中文",RED,WHITE,16,0);
//        LCD_ShowPicture(0,0,128,128,gImage_1);
        LCD_ShowString(0,18,"Welcome!",RED,WHITE,16,0);

        }
}

网友A:
void LCD_WR_REG(u8 dat)
{
        LCD_DC_Clr();//写命令
        LCD_Writ_Bus(dat);
        LCD_DC_Set();//写数据
}

void LCD_WR_DATA8(u8 dat)
{
        LCD_Writ_Bus(dat);
}

写数据的函数,应该要有拉高DC 引脚指令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LCD_WR_REG(u8 dat)
{
        LCD_DC_Clr();//写命令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