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52单片机功耗问题请教

楼主(2023-05-24):
我们选用STM32L552 ,因为看指标,这款芯片的功耗很低,看指标 106 μA/MHz Run mode 但是我们实测下来,2MHz的时候 电流为0.89mA 16MHz的时候电流为2.8mA。差异太大,不知道是我们对指标的理解不对,还是我们那里使用不对,我们什么外设都没加,甚至什么自己的代码都没加,只焊接了CPU,所有IO全部为模拟输入。
另外,用STM32L552 做FFT 好像速度也是很慢,比ST其他芯片慢了不少,在2MHz的时候,64 FFT 需要20ms ,跟我们预想的差了很多,不知道是552 性能就是这样,还是我们用的不对

网友A:
你们在做MEMS传感器?

网友B:
我用过stm32l051,休眠能做到4/5uA,实际跑起来是有点慢的,没其他单片机跑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在做MEMS传感器?

没有,我们是做其他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stm32l051,休眠能做到4/5uA,实际跑起来是有点慢的,没其他单片机跑的快

按照指标,在RUN模式下 应该是 160uA/MHz 可是实际测试下来达不到这个指标

网友C:
对于STM32L552芯片的功耗和性能问题,有几个可能的原因需要考虑和排查:  1. 芯片的供电电压:请确保芯片的供电电压符合规格要求,如果供电电压低于规定值,可能会导致芯片工作不稳定或电流异常。  2. 芯片的工作模式:STM32L552芯片具有多种低功耗工作模式,例如Run mode、Sleep mode、Stop mode等。请确保芯片处于预期的工作模式,并根据需要配置相关的功耗管理寄存器。  3. 外设和模块的配置:虽然您提到没有连接任何外设,但是请确保没有意外使能了其他未使用的外设模块,例如时钟模块、DMA等。这些模块的使用可能会增加功耗。  4. 电流测量的准确性:请确认您所使用的电流测量方法和设备的准确性。不同的测量设备和方法可能会导致不同的测量结果。  关于FFT性能的问题,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1. STM32L系列芯片相对于其他系列可能在性能方面存在一些差异。请确保所使用的库和算法针对STM32L系列进行了优化,并根据芯片规格和参考文档建议进行配置。  2. FFT算法的优化:对于高效的FFT计算,可以使用优化的算法和库来减少计算时间。确保所选用的FFT库或算法适用于STM32L系列,并进行适当的配置和优化。  3. 时钟和频率设置:请确保芯片的时钟配置正确,以满足所需的处理速度。对于FFT计算,可能需要适当调整芯片的主频设置。  总之,为了准确评估STM32L552芯片的功耗和性能,建议参考官方文档、参考设计和应用笔记,并仔细检查电路连接、配置和测量方法。如有需要,也可以联系STMicroelectronics的技术支持团队,以获取更详细的帮助和指导。

网友D:
说两点最基本的:
1、电源要正常
2、需要有程序,否则芯片不受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两点最基本的:
1、电源要正常
2、需要有程序,否则芯片不受控制。

1、电源肯定正常啊,3.3v电源
2、肯定有程序啊,用STM32CUBE 做的一个最最基本的程序,什么外设都没开,自己代码也没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STM32L552芯片的功耗和性能问题,有几个可能的原因需要考虑和排查:  1. 芯片的供电电压:请确保芯片的 ...

电源肯定是正常的,按照我的理解,他缺省应该就是RUN MODE  所以我没有专门配置,其他外设完全没开,我是用STM32CUBE做的,FFT 用的是STM32CUBE里的 DSP LIB 应该也不会有问题啊,我记得ST的 FFT算法库都是优化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STM32L552芯片的功耗和性能问题,有几个可能的原因需要考虑和排查:  1. 芯片的供电电压:请确保芯片的 ...

另外CACHE  时钟这个我测试过了,CACHE 影响不大 时钟这个影响很大,我选的是电流最小的 MSI 的配置,

楼主:
我新换了STM32U575 但情况是一样,只有STM32CUBEMX 生成的基本程序,什么外设都没开,电流就是500ua 而指标为19.5 μA/MHz Run mode @ 3.3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