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为什么GP2Y1014粉尘传感器没有输出电压

楼主:
传感器的连接跟商家的一摸一样我的就测不出来电压,为什么?

网友A(2023-05-24):
如果器件连接真的一样,那就是传感器坏了

网友B:
输出的是脉冲,峰值与浓度相关。

网友C:
用万用表侧测一下频率,看看有没有。

网友D:
要用示波器看,要仔细看手册

网友E:
要用示波器看,用10ms周期的脉冲驱动,驱动2.8ms后看输出波形。

网友F:
最好还是买串口型

网友G:
要照这个图这样接。

传感器输出是这样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输出的是脉冲,峰值与浓度相关。

商家是直接连的测的是无尘输出电压,东西是我测过不行寄回去的,他们就测出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侧测一下频率,看看有没有。

商家是直接连的测的是无尘输出电压,东西是我测过不行寄回去的,他们就测出来了。
我用万用表测不出来用ADC芯片也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要用示波器看,用10ms周期的脉冲驱动,驱动2.8ms后看输出波形。

商家是直接连的测的是无尘输出电压,没有接单片机,将控制那个引脚接地,东西是我测过不行寄回去的,他们就测出来了。
我用万用表测不出来用ADC芯片也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要照这个图这样接。

除了那个三极管我也这样子接过,不行。东西是我测过不行寄回去,然后商家是直接连的,除了那个电阻和电容其他都没接,测的是无尘输出电压,他们就测出来了。

网友I:
是不是模块没有上电呀

网友J:
输出是个电压信号,当输入变化时,输出随着变化,就可以基本证明是好的了。
测电压的方式多了去了,估计你会吧。

网友K(2024-03-11):
请问你解决了嘛,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传感器没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