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C0832数模转换电路Vref输出信号的意义?

楼主(2023-05-24):
大佬们,求助啊 这个电路在Iout1输入2.5V电压,模拟量由Vref引脚输出,这么做的原理和意义是什么?

网友A:
其中一种用法。

你读通元件手册,就会明白了。

网友B:
遇到此类问题,不知道查手册,是最大的悲哀!
读书读了多少年,居然遇到问题,不知道看什么书?哪个老师教的呢?

网友C:
给数据接口输入8位二进制数, 从VREF引脚输出,0到2.5v的不同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中一种用法。

谢谢谢谢,那我就懂了 因为我手里的手册是别人阉割的中文手册,只有这一种用法,当时学的时候也只了解到这个,没有意识到手册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此类问题,不知道查手册,是最大的悲哀!
读书读了多少年,居然遇到问题,不知道看什么书?哪个老师教 ...

因为我手里的手册是别人阉割的中文手册,只有这一种用法,当时学的时候也只了解到这个,没有意识到手册不全。感谢您的教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手里的手册是别人阉割的中文手册,只有这一种用法,当时学的时候也只了解到这个,没有意识到手册不 ...

还是读原厂的英文手册比较靠谱。

网友D:
电压输出模式,90年代难以买到电子电位器,就用DAC0830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读原厂的英文手册比较靠谱。

谢谢谢谢

网友E(2023-10-31):
搞笑的嘛,vref不是基准电压嘛??? 这里怎么能输出电压?????电流到电压的转换还需要一个O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