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H8K64U的large模式

楼主(2023-05-25):
为什么设置成large程序就不能用了?small就能用 PSW2也设置了0x80

网友A:
没问题的,但如果你开始使用small,中途改为large,则要处理好一些指针。

网友B:
因为程序不是你写的,
code size 的话,设成larger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ram model 的话,如果是你自己写的,一开始就设成的 large 也不会有问题。
是哪里拉来的代码的话,你不搞清楚每个变量的关系,设成larger 出问题,是最正常不过的了。
不过,非常不理解,51核的东西,为什么闲着没事 非要设置成 larger? 不知道small 才是最优选么?

网友C:
大小端和多字节变量相关的操作都要改,这是闲得发慌才折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程序不是你写的,
code size 的话,设成larger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ram model 的话,如果是你自己写 ...

是我写的  中途改了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我写的  中途改了一下

先确定问题起因,才能解决。

首先要确定,程序完全是你自己写的,没有用任何你并不理解的函数库,包括从 stc下载的,并且你程序本来可以正常运行。
当你把mem model,从small改成larger,然后编译能正常通过,但是烧录到了单片机后,运行不正常,是我猜测的这个情况吗?是的话跟你讲解决方案,不是的话当我没说。

网友D:
要点:
1、弄清芯片内存有多大?
2、large、small各表示多少?
3、你在程序用到多少?
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一句话,是你【拧勿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问题起因,才能解决。

首先要确定,程序完全是你自己写的,没有用任何你并不理解的函数库,包括 ...

就是这个情况代码自己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情况代码自己写的

太复杂的,估计你也搞不定。给你说个 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吧。下图这个窗口,画框位置,你应该还有个选项,把那个选项的勾去掉。可以解决你用  Larger 模式编译后 单片机上运行不正常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复杂的,估计你也搞不定。给你说个 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吧。下图这个窗口,画框位置,你应该还有个选项, ...

早试过没用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