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源布线,用星型还是T型拓扑好?

楼主(2023-05-25):
PCB上三个模块都是12V供电,走线用星型还是T型拓扑好。

网友A:
我觉得用T型比较好

网友B:
不知道你所谓的“T”型是不是类似树状的总线模式
一般来说,容易受干扰的电源走线,都是用星型走线的
也就是每个模块的供电都是直接从起始端拉线过来,不是你图片上的那样串一起
当然,要求不高的电路只要连上了都差不多

网友C:
个人习惯是T型,看自己习惯吧

网友D:
这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一般来说,星型拓扑更适合需要高稳定性和可靠性的应用,因为每个电路都有自己的独立电源,故障不会影响整个系统。而T型拓扑则更适合需要高效率和低成本的应用,因为它可以减少电源数量和线路长度,从而降低成本和功耗。因此,在选择电源布线拓扑时,需要综合考虑应用需求、成本、功耗和可靠性等因素。

网友E:
T型好一点感觉

网友F:
根据图中的铭文,可以假设电路是数字的。
如果电路中没有ADC/DAC等模拟部分,那么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将印刷电路板的整个空闲区域填满GND(两边),并沿最短路线走+12V(使轨道更宽)。
但是,如果有消耗大脉冲电流的模块,例如步进电机/继电器驱动器,或打开大功率 LED,或超声波发射器驱动器,则必须为它们单独铺设宽 (!) + 12V 线,否则您可以获得很多“魔法”- 可能是控制器突然重置,或者程序未正确运行,或者通信错误,或者指示器上的显示不正确(当这种情况随机发生时尤其糟糕)。 ..

我为我的语言道歉 - 机器翻译并不完美。

网友G:
就你这个板子,不必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