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电容出现裂纹失效导致的漏电流

楼主(2023-05-25):
如题,陶瓷电容不管是因为温度,还是应力,导致出现裂纹,用在低功耗的产品上,就会出现电流偏大的情况。而且不会立即表现出来,要在工作一段时间后,才能表现出来,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这也是最近调测的时候,遇到的一个现象

网友A:
陶瓷电容出现裂纹失效导致漏电流增大的情况,可以由以下原因导致:

1.温度变化:陶瓷电容在工作时可能经历温度的周期性变化,这会导致电容内部的热膨胀和收缩。频繁的热膨胀和收缩可能会导致陶瓷材料的疲劳,逐渐形成裂纹。裂纹的存在会导致电容的电介质受损,从而增加漏电流。

2.应力和振动:陶瓷电容可能受到外部应力和振动的影响。长期的应力和振动会使陶瓷材料发生变形和疲劳,最终导致裂纹的形成。裂纹的存在会破坏电容的绝缘性能,导致漏电流增大。

3.负载电流:陶瓷电容用于低功耗产品时,可能会承受较大的负载电流。大电流通过电容时,会产生较大的电场和热效应,这可能导致陶瓷材料的应力集中和热应力,从而加剧裂纹的形成和扩展。

由于以上原因,陶瓷电容中的裂纹可能不会立即表现出来,而是在工作一段时间后逐渐显露出来。这是因为裂纹的形成和扩展需要时间,直到裂纹足够大或扩展到影响电容性能时,才会引起明显的漏电流增加。因此,在调试阶段或初期使用时,可能不容易察觉到这个问题,而需要一定的工作时间才能观察到电流偏大的现象。

当发现陶瓷电容出现裂纹失效导致漏电流增大时,建议更换电容并检查相关的设计和工作条件,以减少温度变化、应力和振动对电容的影响,从而延长电容的寿命和稳定性。

这个现象可能是由于陶瓷电容在使用过程中发生了热应力引起的裂纹。陶瓷电容在工作时会受到温度变化和电压应力的影响,这可能导致内部应力集中,最终导致裂纹形成。

当陶瓷电容出现裂纹后,其电容性能可能会受到影响,导致漏电流增加。裂纹的存在会导致电容器内部电介质的局部损坏,从而增加电流的泄漏路径,导致漏电流的增加。

这种现象可能不会立即表现出来,因为电容器在初始阶段可能仍然能够正常工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使用条件的变化,裂纹可能会扩大或进一步恶化,导致漏电流的增加变得更加显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以下几点:

1.选择合适的陶瓷电容器:不同类型的陶瓷电容器具有不同的特性和耐温度能力。在选择电容器时,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选择适合的型号和规格。

2.设计合理的散热和温度控制措施:通过合理的散热设计和温度控制,可以减少电容器在工作时受到的温度变化和热应力的影响。

3.注意电容器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避免电容器长时间处于高温或高电压的环境下工作,以减少应力的累积和裂纹的形成。

4.定期检查和维护:定期检查电路中的陶瓷电容器,特别是在对电容要求较高的低功耗产品中,定期检查电容器的性能和状态,及时发现并更换有问题的电容器。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建议仅供参考,具体解决方法应根据实际情况和专业意见进行。如果遇到类似问题,建议咨询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或工程师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解决方案制定。

网友B:
陶瓷电容在低功耗产品中出现电流偏大的情况可能与以下原因有关:  极限电场强度:陶瓷电容器的电场强度是设计中的一个重要参数。如果电场强度超过了陶瓷电容器材料的极限电场强度,就会导致电容器内部出现局部放电现象,从而导致电流偏大。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温度或应力等因素引起的。  裂纹或缺陷:陶瓷电容器可能在制造过程中出现裂纹或其他内部缺陷。这些缺陷可能是由于温度变化或应力引起的,而在工作一段时间后,随着温度和应力的变化,这些缺陷可能会扩大或导致电容器内部的局部短路,从而导致电流偏大。  电解液渗漏:某些类型的陶瓷电容器使用了电解液,例如铝电解电容器。如果电容器存在渗漏问题,电解液可能会导致电容器内部的短路或电流偏大的情况。这种渗漏问题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因为电解液渗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情况仅是陶瓷电容出现电流偏大的一些可能原因,实际原因可能因电容器的具体设计和制造过程而异。如果在产品中发现电流偏大的问题,最好进行详细的故障分析和测试,以确定具体原因,并采取适当的措施解决问题。

网友C:
原因:
是这个电容应起的作用没有了。
至于什么作用,要看具体的电路(上图)。
并不是所有的【陶瓷电容出现裂纹】都会导致【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