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单片机频率计 MB506+BF998

楼主(2023-05-25):
/********************************************************
项  目:51单片机频率计
单片机:STC89c52RC
元  件:24MHZ晶振、1602液晶、MB506超高频分频器、
        74HC393二进制脉冲计数器、BF998双删极场效应管、
                74HC14施密特触发器。
设计思路:参考网上“diy频率计”帖子重新整理编程。利
                用T0做定时器、T2做计数器,在一秒内T2计数脉冲
                数计算频率
                测试信号频率32MHZ到2.4GHZ时,开关拨到高频位置,
            信号经MB506放大分频再输入到BF998放大——74HC14整
                形——74HC393计数后由Q1Q2Q3Q4送到单片机的P14 P15
                P16 P17脚,其中Q4也送到单片机的P1.0脚,从
                而记录Q4的脉冲个数,计算出信号频率。
                     测试信号频率低于32MHZ时,开关拨到低频位置,
                被测试信号不经过MB506直接到BF998放大,后面同上
编  程:
********************************************************/

#include<at89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f=    M   K   Hz"; //兆hz 千hz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T=    m   u   ns";//微妙 纳秒 皮秒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2[]="0123456789";

sbit lcdrs=P2^7;
sbit lcdrw=P2^6;
sbit lcden=P2^5;
sbit LS393_MR=P1^3;
sbit k200Hz=P2^0;
sbit GP=P2^1;
sbit k=P1^2;

unsigned int jishu,i;
unsigned long f=0,T,irtime;
bit a=0;   //标志位,为1表示本次测试结束,可进行下次测试

/****************以下延时函数******************/

void yanshi500us(uint x)
{
        uint y;

        for(x;x>0;x--)
                for(y=122;y>0;y--);
}
void delay1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n;
    for(c=167;c>0;c--)
        for(b=39;b>0;b--)
            for(a=152;a>0;a--);
    for(n=1;n>0;n--);
}

//================以下是LCD操作=========================

void read_busy() /*LCD1602 忙等待*/
{
    lcdrs = 0;
    lcdrw = 1;
    lcden = 1;
    P0 = 0xff;
    while (P0&0x80);
    lcden = 0;

}

void lcdrw_com(unsigned char com) //写命令
{
        read_busy();
        lcdrw=0;
        lcdrs=0;
        P0=com;
        yanshi500us(1);
        lcden=1;
        yanshi500us(1);
        lcden=0;
//        lcdrs=1;
        yanshi500us(10);
}

void lcdrw_dat(unsigned char dat) //写数据
{
        read_busy();
        lcdrw=0;
        lcdrs=1;
        P0=dat;
        yanshi500us(1);
        lcden=1;
        yanshi500us(2);
        lcden=0;
//        lcdrs=1;
        yanshi500us(10);
}
void write_lcd(uchar COM,uchar dat)//向LCD写一个字
{
        lcdrw_com(COM);
        lcdrw_dat(dat);

}

void lcdinit()
{
        yanshi500us(30);
        lcdrw_com(0x38);   //设置16*2屏显,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yanshi500us(10);
        lcdrw_com(0x38);
        yanshi500us(10);
        lcdrw_com(0x38);
        yanshi500us(10);
        lcdrw_com(0x08);   //关闭显示
        lcdrw_com(0x01);   //清屏
        lcdrw_com(0x06);   //读写一个字符后指针加一光标加一
        lcdrw_com(0x0c);   //开显示,显示光标,光标闪烁

                for(i=0;i<17;i++)
        {
                lcdrw_dat(table[i]); //写第一行数据f=    M   K   HZ

        }

        lcdrw_com(0x80+0x40);         //第二行起始位

        for(i=0;i<16;i++)
        {
                lcdrw_dat(table1[i]); //写第二行数据T=    u   n   ps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unsigned int fl;
        float ff; //用于计算带小数点的频率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if(k200Hz==0)
        {
                if(jishu==2)
                {
                        TR0=0;
                        TR2=0;
                        ff=4000000.00/((irtime)*25); //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f=ff*100; //使000.00类型的小数变为00000整数,
                                          //从而容易分解个十百整数及小数点后两位小数
                //        f=4*f;

                        if(irtime==0)
                        {
                                f=0;T=0;
                        }
                        else
                                T=(1000000000/ff);        //周期ns
                        a=1;
                        delay1s();
                }
        }
        else
        {
                if(irtime==20000)        //计时够2秒
                {
                        fl=P1>>4; //少于16个脉冲的脉冲数
                        TR2=0;    //关计数器2
                        TR0=0;    //关定时器0
                        irtime=0;

                        fl=P1>>4; //少于16个脉冲的脉冲数
                        f=((jishu*65536+(TH2*256+TL2))*16+fl)/2;//2秒内总脉冲数即频率
                        if(GP==0)
                        {
                                f=2*f*64;
                        }
                        else
                                f=2*f;

                        if(f==0)
                                T=0;
                        else                        //下载时使用6T模式
                                T=1000000000/f;        //周期ns
                        a=1;
                }
        }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8位初值自动重装,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ET0=1;    //开中断

        if(k200Hz==0)
        {
                TH0=0xce;//初始值
                  TL0=0xce;//自动重装值,定时25um
                TR2=1;         //开计数器2
                TR0=0;   //关定时器0
        }
        else
        {
                TH0=0x38;//初始值
                  TL0=0x38;//自动重装值,定时100um
                TR2=1;         //开计数器2
                TR0=1;   //开定时器0
        }
}

/*******************T2计数器初始化***********************/

void t2Init(void) //t2初始化
{
      TR2=0;          //停止计数器2
          T2CON=0x2;  //计数器
          T2MOD=0x00;

          if(k200Hz==0)
          {
                   RCAP2H=0xff;
                   RCAP2L=0xfe; // 自动重装,接收1个脉冲中断
          }
          else
          {
                  RCAP2H=0x0;
                  RCAP2L=0x0; // 自动重装,接收65536个脉冲中断
          }
          TH2=RCAP2H;
          TL2=RCAP2L; //定时器2赋初值
          EA=1;  //开总中断
          ET2=1; // 开外定时器2中断

}

/*********************T2计数器***************************/

void timer2() interrupt 5
{
         TF2=0;        //!!!注意!!! 定时器2必须由软件对溢出标志位清零,硬件不能清零,这里与定时器0和定时器1不同!!!
         jishu++;//T2中断次数,如果k200Hz=0,来一个脉冲中断一次,否则65536个脉冲中断一次
         if(k200Hz==0)
         {
                 if(jishu==1) //收到第一个脉冲时开启计时器
                {
                        TR0=1;
                }
         }
}

/*****************74LS393 复位*******************/

void  LS393_rest()
{

        LS393_MR=0;
        LS393_MR=1;
        LS393_MR=0;
}

void main()
{
        yanshi500us(100);
        lcdinit();
        t2Init();
        TIM0init();

        yanshi500us(100);
        LS393_rest();
        while(1)
        {
                if(k200Hz==0)
                {
                        write_lcd(0x80+9,'z');
                        write_lcd(0x80+8,'H');
                        write_lcd(0x80+5,'.');
                        write_lcd(0x80+10,' ');
                        write_lcd(0x80+14,' ');
                        write_lcd(0x80+15,' ');

                    write_lcd(0x80+2,table2[f%100000/10000]);
                        write_lcd(0x80+3,table2[f%10000/1000]);
                        write_lcd(0x80+4,table2[f%1000/100]);
                        write_lcd(0x80+6,table2[f%100/10]);
                        write_lcd(0x80+7,table2[f%10]);
                        delay1s();

                }
                /********************以下显示频率*********************/
                else
                {
                        write_lcd(0x80+2,table2[f/1000000000]);
                        write_lcd(0x80+3,table2[f%1000000000/100000000]);
                        write_lcd(0x80+4,table2[f%100000000/10000000]);
                        write_lcd(0x80+5,table2[f%10000000/1000000]);
                        write_lcd(0x80+7,table2[f%1000000/100000]);
                        write_lcd(0x80+8,table2[f%100000/10000]);
                        write_lcd(0x80+9,table2[f%10000/1000]);
                        write_lcd(0x80+11,table2[f%1000/100]);
                        write_lcd(0x80+12,table2[f%100/10]);
                        write_lcd(0x80+13,table2[f%10]);
                }
        /**********************以下显示周期***************************/

            write_lcd(0x80+0x40+2,table2[T/1000000000]);
                write_lcd(0x80+0x40+3,table2[T%1000000000/100000000]);
                write_lcd(0x80+0x40+4,table2[T%100000000/10000000]);
                write_lcd(0x80+0x40+5,table2[T%10000000/1000000]);
                write_lcd(0x80+0x40+7,table2[T%1000000/100000]);
                write_lcd(0x80+0x40+8,table2[T%100000/10000]);
                write_lcd(0x80+0x40+9,table2[T%10000/1000]);
                write_lcd(0x80+0x40+11,table2[T%1000/100]);
                write_lcd(0x80+0x40+12,table2[T%100/10]);
                write_lcd(0x80+0x40+13,table2[T%10]);
                if(a==1)
                {
                        a=0;
                        jishu=0;
                        irtime=0;
                        t2Init();
                        LS393_rest();
                        TIM0init();
                }
        }
}

网友A:
为何不做成等精度频率计呢